求教:转义字符问题

楼主(2015-05-29):
    现在有三个字符"a" "\" "b",要把它连接成一个字符"a\b",请问用什么函数可以实现呢?

    PS:
    strcat("a"  "\"  "b")  这条语句会报错,而 strcat("a"  "\\"  "b")  只会得到"a\\b".

网友A:
    你可以strcat("a" "\b") 或者strcat("a" "/" "b") , 但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字符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strcat("a" "\b") 或者strcat("a" "/" "b") , 但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这三个字符合并

    我只是比较好奇而已,难道Skill中就不能输出"\"这个字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