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切换开关

楼主(2015-05-29):
最近公司在做一个DEMO板,ISP芯片只有一路(16根线)视频信号输出,公司要求做LVDS和HDMI信号传输,分别做测试,不是同时工作.不知各路大神有没有好的多路电子切换开关推荐??要求封装小,通道多,最好有16通道一起,省得我一个个跳电阻的麻烦

网友:
智能跟你说上TI上面找吧,没用过。

网友:
不知道這是不是你咬的
http://www.nxp.com/documents/leaflet/75017037.pdf

网友A:
你是不是連法克(MTK)的晶片? 如果是,那就用 FSA2466UMX 。

參考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datasheets/FS/FSA2466.pdf

网友B:
请教您是:HDMI 转什么?还是什么转HDMI?
LVDS 转什么?还是什么转LVDS?
或者只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您是:HDMI 转什么?还是什么转HDMI?
LVDS 转什么?还是什么转LVDS?
或者只是开关?

我用的是海思的芯片,输出格式是BT1220,要分别转成LVDS和HDMI信号输出做测试,但直接接两路输出怕会相互影响,又不想两路都串电阻,不然手工切换的时候要焊死人,所以想用不影响视频信号质量的电子开关来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連法克(MTK)的晶片? 如果是,那就用 FSA2466UMX 。

參考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d ...

不是,是海思的3516A

网友(点评):
FSA2466UMX 也可以提供您做參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