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MA接口ORCAD原理图建库问题

楼主(2015-05-29):
SMA接口由于PCB封装库是5个PIN,请教原理图如何建库才能与PCB封装对应。(原理图库只想显示一个信号PIN与一个屏蔽PIN)

楼主:
如果不显示其他3个pin,那这3个pin如何设置与GND网络相连?

网友:
我不會執著一定要一個信號一個God,反而我會真實的畫上一個信號加上四個GND。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画,原来在ALtium中就画两个引脚,封装的时候1个焊盘是1号,剩下4个都是2号。可是在allgero中不让,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你在allegro建库时把其余3个脚设为机械焊盘,然后设置net_short属性让其连接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