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板框转2Dline报错

楼主(2015-05-29):
pads 9.5中板框转2D line报错,提示如下图,
今天又换了台电脑(PADS VX)试了一下,存在同样的问题。
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有木有人啊?

网友A:
板框转2D线?!板框到2D线不用转吧,直接右键select board outline选中复制,粘贴出来就是2D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框转2D线?!板框到2D线不用转吧,直接右键select board outline选中复制,粘贴出来就是2D线。

我知道,板框复制是可以出来2D线。但是如果只是板框转2D线为何报错,不知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这个没遇到过,方便的话就把报错的板框发上来。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板框复制是可以出来2D线。但是如果只是板框转2D线为何报错,不知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少侠又何必纠结于此,pads bug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