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解释下下图IC工作原理

楼主(2015-05-29):
第一次发帖,求慰安哈哈

网友:
这个不就是MOS管的切换么,有啥好讲的?

网友:
用二個MOS管並聯,用意在降低內阻,增大電流導通量。

网友:
电池和其他电源通过MOS管的切换吧

网友A:
“用二個MOS管並聯,用意在降低內阻,增大電流導通量。”
两个MOS管并在一起,用来切换什么?怎么切换?

网友:
    只是两个MOS管。。。。

网友:
    看来是用在充电电路中的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二個MOS管並聯,用意在降低內阻,增大電流導通量。”
两个MOS管并在一起,用来切换什么? ...

Gate不是连接在一起了么?图上不是也画了一根竖直的信号线么?虽然没有给出信号名称,但控制信号就是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ate不是连接在一起了么?图上不是也画了一根竖直的信号线么?虽然没有给出信号名称,但控制信号就是它。 ...

    既然看出G是连在一起的,为嘛还认为是切换呢?再细细分析下。

网友:
    两个MOS管并联,以基极来控制管子的通断

网友:
    这是一个锂电的充电电路的控制部分,10毫欧的是检测电阻,MOS并联是为了缩小导通压降,让电池充的更满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看出G是连在一起的,为嘛还认为是切换呢?再细细分析下。

没有分析的必要吧。直接看图。

    nvdc

    nvd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分析的必要吧。直接看图。

你这个图跟撸主的那个图是一样的么?
    撸主的两个MOS是并接的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跟撸主的那个图是一样的么?
    撸主的两个MOS是并接的好不。

一个跟两个并联有啥区别?前面不是已经说了是为了降低导通阻抗吗?这个很难理解?你要解释如何切换,切换什么,给你图,难道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