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1.1在原理图元件库编辑的时候拉不出弧形!

楼主(2015-05-29):
VX1.1在原理图元件库编辑的时候拉不出弧形,其它画圆或直线方框都可以,不知道有人碰到这问题没有。是不是软件BUG?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是要左右键一起配合才行。

网友(2015-07-21):
请问在pad vx下如何启动library manager,我找到安装目录,双击没反应,其他组件都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