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OFFPAGE的跳转啊

楼主(2015-05-30):
用port画的原理图可以跳转到相应的页面,但是跳不到相应的端口,OFFPAGE可以实现端口到端口的跳转吗,怎么实现啊

网友A:
什麼是《可以跳转到相应的页面,但是跳不到相应的端口》?什麼是(端口到端口的跳转)?不清楚你說的是怎樣行為?有範例的圖片嗎?

楼主:
 如图所示,画出来的层次原理图只能实现页面之间的跳转(点击绿色部分),我现在是想用OFFPAGE或者是port实现点击X2-1时,自动跳转到相应图纸的X2-1处,不必再手工、查找X2-1的端口连到了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麼是《可以跳转到相应的页面,但是跳不到相应的端口》?什麼是(端口到端口的跳转)?不清楚你說的是怎樣 ...

我重新添加了描述,请你再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添加了描述,请你再看看吧

PORT 通常使用於階層的原理圖,可以用 Descend Hierarchy / Ascend Hierarchy 做切換。
但是 OFF PAGE 通常使用於平坦式的原理圖,所以沒有特殊的指令(command)去做切換。

但是有另外變通的方法。是好像在16.3還是16.5以後,可以選擇該線條(Wire),之後點滑鼠右鍵選 Signals,可以列出該信號連到那些頁面,可快速點選該進入該頁面,還算是蠻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RT 通常使用於階層的原理圖,可以用 Descend Hierarchy / Ascend Hierarchy 做切換。
但是 OFF PAGE  ...

这个技巧不错,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