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制网线延长器

楼主(2015-05-30):
【DIY】自制网线延长器
        路由器从弱电箱搬到客厅,有一房间接收不到路由器的wifi,只能用有线,发现要将弱电箱的网线接起来,一头接客厅路由过来的网线,一头接房间网线。淘宝看到有网线连接器,虽然便宜,但加上运费好像有点花不来。看到有些板上废弃的双网口器件,眼睛一亮,可以拆下来自制个连接器呀。

注意管脚不是顺着连接,开始8个脚全部顺连怎么也连不通,后面查资料才知道序号不一样,由于空间限制只能连接4个管脚,10兆以下速度足够了。

网友A:
延长的话应该不用交叉才对啊?
不用上点儿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长的话应该不用交叉才对啊?
不用上点儿锡么?

要交叉 顺着试了 不行 不上锡也可以 当然上锡应该也可以 但可能会连锡吧 焊接技术不行

网友B(2015-07-08):
短距离行,远了这个方法就不行了,如果有万用表就知道哪根和哪根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距离行,远了这个方法就不行了,如果有万用表就知道哪根和哪根连了。

是的 后面就是用万用表量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15-09-20):
暂,说明你懂!1236连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