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帖:SIwave7.0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5-05-30):
请教一下大神们,我的软件在使用中电阻、电感在软件中显示的图形是这个样子的,而且软件不能进行覆铜操作,有知道原因的大神吗?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进行覆铜操作????

楼主:
在仿真MIPI信号时需要把串在MIPI信号上共模滤波器两端短路成同一个网络。

网友A:
你要的不是覆铜,只是显示铜而已。
你希望电感电容显示成什么样子呢?这是一款仿真软件,不是布线工具。
想要短路,把要短路的元件赋值成0ohm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不是覆铜,只是显示铜而已。
你希望电感电容显示成什么样子呢?这是一款仿真软件,不是布线工具。
 ...

正常显示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常显示是这样的

问题已经解决掉了,把这个勾去掉就可以正常显示了,看来对软件工具的使用还要加强学习。

网友(点评):
软件右边显示叠层的窗口也可以达到这个功能。太基础的操作先看help文件,然后多使用右键菜单,自然就能入门了。

网友(2015-10-29):
问下 SIwave7.0和SIWAVE2014什么关系 是同一个版本吗

网友(2015-12-10):
有Siwave的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