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15軟體使用channelsim 無法運行

楼主(2015-05-30):
請問ADS2015 軟體版本破解版 是否可以運行channelsim模式?

目前我運行時,軟體提醒通知license無法認證

各位也是會這樣嗎?

還是大家都維持使用2014版本

网友:
都是可以运行的,有可能是你的没有破解好,再重新破解下

楼主:
已經解決

license 沒有破解成功造成的

楼主:
Sorry

這問題就算license已經有破解,仍然無法使用,請問菩提老樹大哥能否提供相關解決辦法?

网友:
我这边也是这个情况啊,同问一下了!!就大神帮助!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ADS2015软件吗

网友:
请问怎样解决channelsim的问题啊。

网友:
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虽然显示破解成功,但是运行时提示这个license不支持channelsim。如果是,你打开license manager,然后运行诊断,看下是不是真的破解成功?如果诊断里面爆出很多错(都是红色字体),那么说明你的破解不成功,建议再破解一下

楼主:
sorry
我使用license manager,然後運行診斷
其全部都顯示綠色pass
我電腦同時安裝2014與2015比較
同時間下,2014可以運行但2015無法運行

發現很多人都會有這問題
不知道是系統的問題  還是安裝軟體的問題
有沒有誰可以提供2015運行channelsim成功的畫面?

网友(2015-07-18):
应该说目前市面上流行的ADS2015.01的破解版,channelsim功能是没有办法正常用的,我看了一下license文件,和2014.01版是一样的,估计是没有彻底破解造成的,2014.01版是可以用channelsim功能的。

网友A(2015-08-18):
(在eetop上找到的方法,试了一下,可以)
在lic文件最后加如下feature
将 5404a625f11b  改为自己的hostid

FEATURE sim_channel agileesofd 4.1 31-dec-2050 uncounted VENDOR_STRING="5404a625f11b : GBZBNJV GRFDGPJ WELDCYP BHAUBBO WUIDLJV HYMDIBJ TYMYMXU RJ" HOSTID=5404a625f11b ISSUER="Pizote Azure" SIGN="0248 375D C285 29F0 9898 859B 8717 0DD0 BBF4 FBAC 9A00 8290 6835 E3B2 B38C 49B3 E72C 30FC 398E D7FD 4B01"

FEATURE e_sim_trans_conv_pk8 agileesofd 4.1 31-dec-2050 uncounted VENDOR_STRING="5404a625f11b : ELPDJAN GYHN1AO CTFGPHE ULXJOAM GOCRZDW SMSNWVZ UMJQ1LP VSONSDD HSOIWZO FDDJ" HOSTID=5404a625f11b ISSUER="Pizote Azure" SIGN="02FF 55AB D956 79F8 963E 58A1 EA5E 409B 0087 8A9D B802 9F49 A65B 1E88 7A15 8117 CE59 EEBE 8A48 7942 DC0E"

FEATURE b_ads_inclusive agileesofd 4.1 31-dec-2050 uncounted VENDOR_STRING="5404a625f11b : UQHKXFP AQCOTQN LFDDJFR IPUCZLM DJYBBHM WYYNBHH EKYANVH HUJJOLS EFRDA" HOSTID=5404a625f11b ISSUER="Pizote Azure" SIGN="0011 2828 F273 2374 848F 646A 40C4 DFDD FE4E 7674 7E02 43B6 4B66 29AA AAC0 1C9C 84D6 AEDE 65A0 5989 371A"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2015已经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eetop上找到的方法,试了一下,可以)
在lic文件最后加如下feature
将 5404a625f11b  改为自己的host ...

楼主大好人啊,非常感谢了!!!

楼主:
感謝 已解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2015已经可以正常运行

我用的2012和2013版的都出现这个问题,你怎么改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已解決

怎么解决的,我装的2012和2013版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2012和2013版的都出现这个问题,你怎么改的啊

我也是多破解了几次;相关的破解文件,一个可以用,一个却用不了,我和我的同事就遇到这种问题;问题应该出在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