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像这样拐的走线叫什么走线?

楼主(2015-05-31):
最在学习黑金的PFGA,这他们提供的PCB中看到如下图的走线,这叫什么走线,请问这样走线的目的是什么?刚学altium没多久,画的都是比较简单的PCB

网友:
右侧焊盘脚为泪滴,方便焊接做的,中间曲线为等长线,速率高的成组的信号线等长,避免传输延时

网友:
蛇型线,目的:楼上说的等长用

网友:
蛇形走线。

是为了满足信号线的时序匹配。同一组的信号线的走线长度要相等,才能满足时序要求。

网友:
楼上都回答了

网友:
简单的走蛇线。
请百度关键词“AD等长走线”,有相关的文档详细说明。

楼主:
thank you 同志们!暂时还用不上这种走线,现在用基本都是模拟电路!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

网友:
以上等长走线不规范 GAP间距太小,在等长走线的时候不建议泪滴,

网友(2015-07-09):
    我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