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份层叠设计

楼主(2015-05-31):
在网上看到图想问下,这个37MIL是怎么拼成的?是几个叠加还是咋的?不是很了解。最好是IT180A的。因为我最近想弄个6层板1.6的层叠设计。

楼主:
倘若谁有现成的6层1.6详细堆叠也可参考下,当然第 一第三  第6层阻抗单端须50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倘若谁有现成的6层1.6详细堆叠也可参考下,当然第 一第三  第6层阻抗单端须50R

你这个叠层是假8层板结构,优点是信号离地层近,中间37mil需要加张芯板进去,要增加生产费用。
这有个叠层,供你参考,这个叠层信号和地层比较远,但不是假8层结构,生产费用要少点。

网友(2015-07-31):
只有一个走线层

网友B:
6层板为什么要搞假8层啊 我之前做的板子也是这样 不太理解 是我的层叠结构不好控制阻抗还是咋了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层板为什么要搞假8层啊 我之前做的板子也是这样 不太理解 是我的层叠结构不好控制阻抗还是咋了 求解

你的层叠改过来了吗?我的这个板子也是假8层。假8层无非就是离信号线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层叠改过来了吗?我的这个板子也是假8层。假8层无非就是离信号线远了,

没有

网友(2016-06-24):
层叠设计不是都交给板厂室设计的?自己还要设计?不会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叠层是假8层板结构,优点是信号离地层近,中间37mil需要加张芯板进去,要增加生产费用。
这有个叠 ...

这也是个假8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