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打开allegro要加载eda365 skill的时候出现以下error

楼主(2015-06-01):
问题如上题所示,出现这样的*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EDA365_MENU_NAME

网友A:
    我的也出現了這個情況,把日期修改到以前的時間就能打開了,這個是bug嗎?

网友(点评):
关于EDA365 SKILL报错的问题,请各位到http://eda365.com/eda365libs/eda365skill/下载新版安装覆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出現了這個情況,把日期修改到以前的時間就能打開了,這個是bug嗎?

    不能好好过六一的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出現了這個情況,把日期修改到以前的時間就能打開了,這個是bug嗎?

    修改日期?怎么改

网友:
    我的今天打开也是报同样的错误,修改什么日期,是电脑的的日期吗?

楼主:
    真的耶,电脑日期修改了就可以了,2015/05/30之前,也包括这天都可以,过了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出現了這個情況,把日期修改到以前的時間就能打開了,這個是bug嗎?

    好吧 为了用skill 目前我在过五一

网友:
    一样的问题,看来要版主出马了!

网友:
    关于EDA365 SKILL报错的问题,请各位到http://eda365.com/eda365libs/eda365skill/下载新版安装覆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