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显示波形的模块

楼主(2015-06-01):
大神们,ads中显示波形的模块或者MATLAB数据采集模块在哪里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A:
help文件里找基础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p文件里找基础操作。

我的help不能搜索,一搜索就出现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c1NjZ8YmE1YzQ4MmZ8MTQzMzEzOTYwNHwyNDMwNTB8MTA5NDI3&noupdate=yes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在ADS中,你仿真完成之后会自动出现结果显示模块,看你是需要波形、还是smith chart、还是数据格式的等等,格式比较多

网友C:
channel sim里面有个eye probe,可以接上看波形;具体内容在该控件里面设置,包括波形,眼图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DS中,你仿真完成之后会自动出现结果显示模块,看你是需要波形、还是smith chart、还是数据格式的等等, ...

就是我要做分频器,不知道输出端该用什么模块作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annel sim里面有个eye probe,可以接上看波形;具体内容在该控件里面设置,包括波形,眼图等等

我想做一个数字二分频,但是不知道具体的输出应该接什么?应该就是要显示波形的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数字二分频,但是不知道具体的输出应该接什么?应该就是要显示波形的模块

接这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这个试试

这是射频领域的,所以要看你需要看什么参数。应该不需要使用channelsim,这一个主要是用于高速串行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射频领域的,所以要看你需要看什么参数。应该不需要使用channelsim,这一个主要是用于高速串行信号。 ...

没人说eye probe不能用在射频上,channel sim只是一个寻找eye probe方法,并没有使用channel sim;关键看他们需要什么参数吧,如果需要测试波形,那这个肯定可以用的,而且该控件可测的参数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人说eye probe不能用在射频上,channel sim只是一个寻找eye probe方法,并没有使用channel sim;关键看 ...

版主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