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CAD格式的改怎么转为板框

楼主(2015-06-01):
这种CAD格式的改怎么转为板框,求解?十万火急

楼主:
忘记附件了

网友A:
叫结构重给过吧,限高什么的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结构重给过吧,限高什么的都没

这个不用管啊,只要转成可以导入的板框就行了怎么转啊

网友B:
把附件转成dxf格式, 我帮你试导一下。

我的电脑没有装AUTOC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附件转成dxf格式, 我帮你试导一下。

我的电脑没有装AUTOCAD.

请查收!

网友:
把你这个CAD的内容复制到一个新的CAD文件里面,再存为DXF,再导进PCB里就可以了,我导了可以,只是我这里加密了,别人打不开。你自己试试。

网友:
附件压缩档案内有PADS9.5格式文件,能导入PADS的DXF文件及PADS2005格式的ASCILL文件。不保证100%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