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快捷键的问题

楼主(2015-06-01):
为什么shift,tab,ESC,空格等键无法指定快捷键呢,还望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ESC和空格肯定是可以的。。。。另外两个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C和空格肯定是可以的。。。。另外两个没试过~

    谢谢!大神,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ECS和空格做快捷键用的时候,怎样来表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ECS和空格做快捷键用的时候,怎样来表示啊!

    funckey " " angle 45
    funckey Esc cancel

网友:
    系统用的不要随便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