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初学ADS,做了一个简单的π型滤波电路请教

楼主(2015-06-01):
初学ADS,做了一个简单的π型滤波电路

仿真的结果如下:这个图需要怎么看呢,有点迷糊?

网友A:
    你需要了解的不是这个工具,是射频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了解的不是这个工具,是射频基础。

同感

网友B:
    想知道你仿真π型的时候,需要考察什么参数?为什么要从1G开始仿真?为什么是这么多的电容加一颗电感?

网友C:
    兵马未动,理论先行;如果不了解上面的电路,那你输出什么结果都没有意义,更没法判断对与错,优化相关更无从谈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你仿真π型的时候,需要考察什么参数?为什么要从1G开始仿真?为什么是这么多的电容加一颗电感?

    这个电路我们常用来给电源滤波,我试试看ADS能仿真点数据出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了解的不是这个工具,是射频基础。

嗯,谢谢指教,刚接触很多不理解,不错终于查资料搞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兵马未动,理论先行;如果不了解上面的电路,那你输出什么结果都没有意义,更没法判断对与错,优化相关更无 ...

    嗯,谢谢指教

网友:
    s参数的频率设置太高,换小频率就能看出来

网友(2015-07-24):
    没看懂 能讲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