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业的前景

楼主(2015-06-01):
向各位技术大牛请教一个比较范的问题,就是医疗、汽车电子、安防那个行业的前景更好涉及的面更广,能够提升的空间最多,专指技术方面。小弟做医疗的,感觉做医疗的
杂事太多,一堆文档,一堆测试;而且用的东西相对过于保守,因为他们要求的是稳定!

楼主:
最近!看了好多高速设计方面的东西,感觉自己好多没接触过!所有有点想换工作了,感觉越往后拖越会被人甩的远的感觉!

楼主:
求各位 分享些过来人的经历!!

网友A:
一力降十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力降十会!

。。。。。。 本人愚钝,请大神明示!

网友B:
高速数字电路的消费电子技术含金量在:1.软件2.PCB布局布线、拓扑、叠层等。硬件一般有方案,电路集成度相对较高,很细的电路设计不会用到
模拟电路主导的产品含金量:1.硬件2.软件。硬件设计含金量高一些,比如仪表、电源行业,模拟电路占产品的百分比很高。
个人感觉:除了某一些传统行业,很多行业都受到了消费类电子方案的冲击,转向高速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数字电路的消费电子技术含金量在:1.软件2.PCB布局布线、拓扑、叠层等。硬件一般有方案,电路集成度相 ...

是的!其实小弟也毕业有些年头了,以前做过显卡、网卡等板卡基本上都是完整的一套硬件参考:包括原理图和PCB!只是在原始的基础
上做些类似于降成本、删电路的工作(比如显卡基本上都是A卡和N卡原厂提供)
每周一次和原厂的例会,针对一些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解决的问题进行商议!
感觉 ,没有真正意思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小弟也毕业有些年头了,以前做过显卡、网卡等板卡基本上都是完整的一套硬件参考:包括原理图和 ...

原来做显卡这么简单,还好我当年没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小弟也毕业有些年头了,以前做过显卡、网卡等板卡基本上都是完整的一套硬件参考:包括原理图和 ...

做板卡先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要比较难一点的就是要做整个系统,系统有挑战性,每个行业里面都很需要对系统对市场了解的人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做显卡这么简单,还好我当年没去

其实也不是说做显卡简单!!只是中国做显卡的公司基本上都是代工,所以基本上很难涉及到真正的核心!!但是
假如你进的是英伟达或者AMD的原厂,那肯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是说做显卡简单!!只是中国做显卡的公司基本上都是代工,所以基本上很难涉及到真正的核心!!但 ...

从事消费类电子,个人设计技术方面确实不容易向高精尖发展,因为大芯片厂商都是hei心保 姆,喜欢喂饭和安mian药,不喜欢有创造力能折腾的宝 bao。个人觉得你应该抓住机会,在量产质量控制方面钻研,毕竟华硕主板和杂牌子主板的质量还是差挺多的。设计技术嘛,就通过阅读、测试、琢磨来弥补好了。

网友:
好厉害的关jian字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