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Tab 键 无法更改走线宽度!!!

楼主(2015-06-01):
我规则 线宽设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实际PCB设计过程中,按Tab无法更改走线宽度,会弹出这个框(下图)?
 给位AD大虾们,请教了。

网友:
请先定义via的规则。
有这个提示,说明你的参数违反了现有的规则。

网友:
都是根据规则来的 你可以先把线宽规则范围设置大点 并设置好偏好的线宽和偏好过孔可以在走线的时候分别 shift+w 和shift+v进行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