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替换出现错误

楼主(2015-06-01):
要用封装2替换封装1,但是出现这种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呀?谢谢!

网友:
好像WIFI哦

网友:
新封装的管脚数不能低于旧封装。

网友A:
你原来的是不是有9个PIN啊,在原点上面有个9是什么个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的是不是有9个PIN啊,在原点上面有个9是什么个意思呢

封装1是用的别人的,确实是这个问题,有个9

网友:
那个9焊盘的尺寸被设置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