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ADS2015_01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5-06-01):
安装一次卸载之后再安装就变这样了。貌似是没卸载干净,求助怎样才能卸载干净,重新安装。

网友:
使用360卸载一次,再把原来的文件夹全部删除

网友:
用ADS自带的那个卸载.exe,控制面板里面的那个不一定好用。有一些流氓软件就屏蔽了控制面板,导致控制面板无法卸载,只能用该软件自带的那个;流氓软件不一定就是小公司,百度杀毒就这样,不知道百度是不是还这样。

网友:
1. 下面手动清理干净;
2.regedit 注册表清理一下安装过的东西。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ADS2015软件吗

楼主:
以上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有效果,估计得重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ADS2015软件吗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9728-1-1.html
到这里看看吧

网友B(2015-07-08):
求ADS2015 32位系统的安装包 谢谢

网友(2015-09-16):
大神啊 你把安装包发完了之后能不能 顺便 把破解流程告诉我们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ADS2015 32位系统的安装包 谢谢

这个没有32位,只有64位的。

网友(2016-05-22):
有没有在win10下安装成功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