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LED色温调节芯片

楼主(2015-06-02):
将在LED的色温3000K、4250K、6500K,这三个色温区进行色温调节,有什么芯片可以做到的吗?
是不是要用到RGB灯珠呢?
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个应该有技术实现,就像显示屏内部的RGB三原色控制 具体啥产品就不晓得了

楼主:
有可以提供具体方案的吗,大咖们

网友A:
目前爛公司的作法是 RGB 混色沒錯,但你想要的是什麼樣的功能,必須講清楚!

不同 LED 的 BIN Code 光譜差很多,如果你要非常精準,困難度很高!

狗版还是那么一针见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爛公司的作法是 RGB 混色沒錯,但你想要的是什麼樣的功能,必須講清楚!

不同 LED 的 BIN Code 光譜 ...

说的对不一样的灯 色温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爛公司的作法是 RGB 混色沒錯,但你想要的是什麼樣的功能,必須講清楚!

不同 LED 的 BIN Code 光譜 ...

不需要很精确,就是能够在2700-3000K、4000-4250K、6000-6500K折三个等级之间切换就好,是在衣柜、橱柜照明上用的,所有不用太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