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13.3.4铺铜怪现象

楼主(2015-06-02):
使用AD13.3.4进行铺铜,出现焊盘连不上铜皮的情况,使用AD10重新覆铜又是正常的,麻烦有使用AD13.3.4的朋友帮忙看看是软件问题还是我的规则设置有问题。

不连接铜皮(AD13.3.4铺铜):

正常情况:

附件: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铺铜的规则问题吧,设置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可能是你99SE文件引起的,在99SE 重新导出试试!

网友:
删除原来的铺铜重新铺一下铜。

网友:
看下这块铜皮的设置是否按下图选择。

图像

网友:
    规则问题,找的话很难。
    最简单的办法是:新建一个空的PCB,然后把规则导出,再把这个空的PCB规则导入到这个有问题的PCB里。

    这个问题我的同事也遇到过,找不到规则哪里出问题,按这样操作方法操作一次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