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fp差分线对间要不要加100欧电阻问题

楼主(2015-06-02):
        如题,去掉好像也没有问题,说是加了能提高信号稳定性,谁能解释下什么时候要加什么时候不要加呢?

网友A:
可以预留吧~~~一般按照协议做就OK了~~~不过最后按照实际测试结果决定加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预留吧~~~一般按照协议做就OK了~~~不过最后按照实际测试结果决定加不加

之前一直觉得可有可无,但最近sfp厂家更新了模块后发现得拆了100欧才行,而这厂家老的sfp模块无论焊不焊都没影响,我还试了另一家厂家的sfp模块,结果也是得拆了100欧才能通信。

楼主:
按照推荐电路就行了,我在板子接收端加了100欧就是画蛇添足。。。

网友B:
SFP模块端不需要加!断断续续也做了差不多10块卡,都没有加过这100R电阻,SFP/SFP+ Module里面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P模块端不需要加!断断续续也做了差不多10块卡,都没有加过这100R电阻,SFP/SFP+ Module里面有吧?

恩,查了sfp的国际标准和4#的图一样,而sfp发射端和芯片发射端一般都集成了100欧电阻,所以外面不用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推荐电路就行了,我在板子接收端加了100欧就是画蛇添足。。。

内部有就不需要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