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kill写一个scr文件,用axlShell运行提示找不到窗口

楼主(2015-06-02):
求大神指点,用skill写一个script文件,在程序的后面用axlShell()运行这个脚本文件,提示找不到form: E- Can't find window; form.fplyrstack。但是运行该程序后,在命令栏中直接输入replay temp或者在skill调试窗口中输入axlShell("replay temp")又可以顺利播放该脚本文件,求路过的高手帮忙看一下,非常感谢。下面是代码,就是要把叠层中的第二层重新命名为gnd:
axlCmdRegister("test" `rename_layer)
defun( rename_layer ()

ScRFile = outfile("./temp.scr" "w")

fprintf(ScrFile "setwindow pcb\n")
fprintf(ScrFile "xsection \n")
fprintf(ScrFile "setwindow form.fplyrstack\n")
fprintf(ScrFile "FORM fplyrstack lsgrid cell 4,name \n")
fprintf(ScrFile "FORM fplyrstack lsgrid change 4,name gnd \n")
fprintf(ScrFile "FORM fplyrstack apply \n")
fprintf(ScrFile "FORM fplyrstack done \n")

close(ScrFile)

axlShell("replay temp")
;deleteFile("./temp.scr")
)

楼主:
在论坛里找了半天答案,终于解决了,注册命令时需要添加参数 ?cmdType "general",
第一句修改为:axlCmdRegister("test" `rename_layer ?cmdType "general"),就OK了

网友A(2016-10-18):
十分感谢楼主找到答案后分享。这个也帮了我的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谢楼主找到答案后分享。这个也帮了我的忙

    也幫到我 謝謝樓主

网友(2020-11-06):
    学习skill  运行其它脚本

网友:
    如果再加上+invisible +noinfo 操作 會更安靜
    原稿請看
    https://seanhung365.pixnet.net/blog/post/212484300

    ex:
    axlShell(sprintf(nil "scriptmode +invisible +noinfo;replay t1.scr;"))

网友(2022-08-11):
    也幫到我謝謝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