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中电路各点电压计算方法

楼主(2015-06-02):
求助图纸中电路A,B,C,D各点电压计算方法

网友A:
好奇的是,LED+怎么反馈给F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是,LED+怎么反馈给FB的

这是一个LCD屏背光驱动电路,背光的LED回路如下:LED+  ——> LED ——> LED-  ——> R119  ——> GND
如果不加外部的亮度调节的话,FB采样的是R119两端的电压,采样电压再根据该芯片FB的参数,可以设置电流值的大小。

加上外部控制,基本上是各点电压的叠加,这个根据戴维南定律和基尔霍夫电压回路定律可求。

一语道破天机了 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