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层的丝印层出图座标有问题

楼主(2015-06-02):
我在pads 的cam里面同时预览丝印层的上下层.
发现上层和下层的gerber图座标不同,两张图一高一低,
请问这是哪里设定有问题吗?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把ZK5800-D_V1.0的字体改成常用的Romansim stroke或pads stroke就能发现字体超出板框。
改小字号,让字体全在板框内部,上下层丝印就不会错开。

楼主:
请问这算不算是软件的bug?

网友:
不算bug吧,这种事很常见。
我觉得可定义为“同一个目标,在我们眼中(显示器显示出来的),和在机器眼中(计算机要处理的)不完全一样。”

网友:
    cam里每一层都设定为居中试试

网友A:
    我觉得输出每一个gerber前。应该去居中哪里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输出每一个gerber前。应该去居中哪里弄一下

    都有设定居中,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下就好了

    请问要如何设置呢?

网友C:
    你把每一层的坐标设置成一样的不就没那是非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每一层的坐标设置成一样的不就没那是非了么

我每一层设置都一样,请问您次说要设置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