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中间加上2D Line防止过锡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5-06-02):
我想直接在元件库内.在元件封装的焊盘中间加上2D Line防止过锡短路.
我把2D Line加在 bottom层.可是在pads里面看不到那些2D Line.
在gerber图里面 底层的丝印层也无法显示出那些2D Line.
请问各位大侠有办法搞定吗?谢谢.

网友:
应该放在丝印顶层或者顶层或者所有层吧

网友A:
颜色设置哪里没设置

网友:
输出gerber的时候要在丝印底层哪里勾上2D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设置哪里没设置

输出gerber的时候我有在丝印底层哪里勾上2D线
但是 silkscreen bottom 层的出图还是没有出现那些 2d line,
xiewuliang您更改的图 silkscreen bottom 层出图也没有出现那些 2d line,
请问要如何搞定呢?谢谢

网友:
    颜色设置里在top层勾2D line并设置颜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gerber的时候我有在丝印底层哪里勾上2D线
    但是 silkscreen bottom 层的出图还是没有出现那些 2d lin ...

    把2D线改成铜箔就好了,放在丝印底层。然后你出gerber的时候勾上铜箔。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D线改成铜箔就好了,放在丝印底层。然后你出gerber的时候勾上铜箔。ok!

搞定了,谢谢 xiewuliang

网友:
    用好一点的锡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 xiewuliang

    不客气,我也是新人

网友:
不要搞得这么麻烦 不要在封装里面加 在PCB直接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