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ads中有没有可以看原件组成的

楼主(2015-06-02):
就如题所示,比如我想看一个原件是由哪些小的原件组成的,这该怎么操作呢?求指点

网友A:
点向下箭头,如果有会自动跳到底层电路,如果没有,点击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向下箭头,如果有会自动跳到底层电路,如果没有,点击没有反应

哦,这样的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样的啊。谢谢

和AD /PROTEL底层和顶层操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AD /PROTEL底层和顶层操作是一样的。

亲,能问一下AD /PROTEL底层和顶层操作是什么意思吗?以前没有用过ads,不太懂。还有向下箭头是:push into hierarchy这个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能问一下AD /PROTEL底层和顶层操作是什么意思吗?以前没有用过ads,不太懂。还有向下箭头是:push in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哦,好的。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