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输出接一个小电感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15-06-03):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告知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你把全图发出来看看,一般都是用磁珠啊

网友:
这个原理上没有这个必要啊,我们音频从来没有加过电感,

网友B:
EMC中抑制发射的一种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全图发出来看看,一般都是用磁珠啊

全图我就不能发了,我说明一下吧,是CSR蓝牙 IC直接输出到SPK_RP然后经电感直接送出到BT_OUT_RP接耳机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C中抑制发射的一种措施。

你说有没有可能和那几颗电容组成滤波网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噪声的

消噪就是指电感把不要的信号滤掉是吧?

网友:
我觉得好像是没什么用的,是一些比较严格ISO的就用上,和用0R没啥区别

网友:
磁珠可以减小EMI干扰

网友(2018-10-23):
    用来防止TDD 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