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物美价廉的usb2.0 phy的芯片?

楼主(2015-06-03):
求一款物美价廉的usb2.0 phy的芯片?谢谢

楼主:
在手册上看到usb2.0接口是HS IC Interface,这个是什么意思?可以作为普通的usb2.0接口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手册上看到usb2.0接口是HS IC Interface,这个是什么意思?可以作为普通的usb2.0接口使用吗?

就是你的處理器有支援 HSIC 介面。

請參考 MicroChip 介紹 HSIC 界面的技術文檔,才能跟這顆 PHY 接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