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狗版主你有没有碰到过用镊子敲击HDMI的金属壳插座HDMI接的电视机会瞬间黑屏

楼主(2015-06-03):
    狗狗版主你有没有碰到过用镊子敲击HDMI的金属壳插座HDMI接的电视机会瞬间黑屏

网友:
    静电不合格,吼吼……

    如果每次都會發生,應該不是靜電啦!^_^
    有道理

网友:
    也不排出连接器质量不过关……

网友A:
    昨天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HDMI声音会一卡一卡的,偶尔会出现黑屏的现象,是被静电打的,客户都已经出货了,我只能呵呵了。你的也有可能是HDMI座接触不好

网友:
    有物体接触分离,楼上说得对,静电

网友:
    这种情况很怪异,但是有可能是ESD的问题。奇怪的是,为什么你会想到用镊子去敲呢?用铅笔敲会使什么样的结果?用塑料棒敲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
    HDMI差分对有没有ESD器件,可能是静电引起了。HDMI质量不过关也可能,换供应商的物料试试看。。。

楼主:
    在一块板子上敲击其它的金属壳也能把HDMI搞成黑屏,敲击孰料部分不会

楼主:
    不要让这个贴沉下去

网友:
    连接器上的ESD是不太可能有这种现象的,连接器上的ESD或者浪涌是直接打坏某个主动元件。
很大可能是你产品的power on reset部分的静电防护没做好,走线靠近板边,防护元件接地不好,Enable pin误触等等。解决方法,加延时,加tvs,改走线。

网友:
    楼主,你的机壳地和主板数字地是同一个地吗?如果是隔离的应该没有影响才对啊

网友:
    帖子不要沉下去了

楼主:
    是的,不要存下去了,有建议的朋友赶快发言,那些建议我都一一做过

网友:
    确定座子没虚焊,接触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HDMI声音会一卡一卡的,偶尔会出现黑屏的现象,是被静电打的,客户都已经出货了, ...

鸡鸡?

网友C:
静电个毛,就是接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鸡鸡?

这不是水爷么,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电个毛,就是接地问题

有何高见,因为都是悬浮地,如何接大地呢,电视机和机顶盒都是悬浮系统,有何办法让他接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何高见,因为都是悬浮地,如何接大地呢,电视机和机顶盒都是悬浮系统,有何办法让他接地呢?

你确定电视机是浮地?你做的是机顶盒?你的电源-市电进来的220V有没有地?

网友D:
    检查一下输出5V,我试过一次是没有5V的,放着放着就黑屏了,重新开机OK,一查是5V没有。当然线才差也有影响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输出5V,我试过一次是没有5V的,放着放着就黑屏了,重新开机OK,一查是5V没有。当然线才差也有影响 ...

标准的HDMI接口source端的输出5V,有些SINK端设备会使用这个5V电源,比如会直接用这个5V产生一个HPD信号给回到source端;这个5V是要有的,但楼主这个应该不属于这个情况

网友E:
    线材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电视机是浮地?你做的是机顶盒?你的电源-市电进来的220V有没有地?

    是的,电视机和机顶盒国内都是浮地系统,不过只要有一个是带大地线的,那么咋敲击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材质量问题!!!!

换了n多HDMI线,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HDMI接口source端的输出5V,有些SINK端设备会使用这个5V电源,比如会直接用这个5V产生一个HPD信号 ...

    有的,好像现在电视机都不需要这个5V信号,明天把它悬空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好像现在电视机都不需要这个5V信号,明天把它悬空试一下

走线位置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可能和板子布线和干扰有关。HDMI的信号不处理好久容易被电源和外加干扰。

网友:
    换个别家BOX试试呢,我想应该是共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