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不能搜索管脚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03):
    发现有的原理图能搜索FPGA的管脚号,有的不能,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问题,求大神解决

网友A:
    如果你处于某一个page  就只能搜索当前page   如果你处于选中dsn页面  就可以搜索当前dsn所有内容   还有就是搜索过滤器要选择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处于某一个page  就只能搜索当前page   如果你处于选中dsn页面  就可以搜索当前dsn所有内容   还有就 ...

    这些都没问题,选择也全开了,就是搜不到,是不是还有什么设置

网友:
    我的也是 以前可以的 不知道怎么的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