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IBIS模型输入信号的设置

楼主(2015-06-03):
请问IBIS模型时域仿真的时候,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延迟时间怎么设置,我很好奇IBIS模型瞬时V/T曲线是在怎么样的测试条件下得到的,就比如Vin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延迟时间不同,得到的IBIS模型瞬时V/T曲线不应该是不一样的吗?所以如何得知我仿真的时候应该给怎么样的输入信号

网友:
IBIS模型是被动模型,简言之就是你给个输入,他给个输出,TR,TF,的V-I,V-T曲线本身就是不一样的,而且还会有typical,Max,Min,三种可以选取。

网友:
你给什么样的输入信号,是根据你的协议定的。至于V/T曲线的测试,可以参考IBIS的规范,有相关的说明。

网友:
v/t曲线也可以用spice模型加fixture模型仿真获得,也可以是等同于模型的测试获得。
行为级模型就是依照你给的信号源,电压多少输出多少,电流多少输出多少。给什么输入信号按照你元件规格书可支持的信号带宽来输入,由于ibis中有已定义的v/t和package参数,不管你原始定义多少上升沿,最终会输出一个依照fast/typical/slow定义的驱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