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铜箔时对边线无法闭合

楼主(2015-06-03):
    我在给电源部分用多边形画铜箔到结束时,无法闭合,问题出在哪里,请熟手告知,谢谢,我有截图片

网友A:
    降低options--->text and lines--->default width试试。
尽量别拐小角度,或过小的拐弯。
打开格点画铜皮,别在G0或是未勾选Snap to gild这样的状态下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options--->text and lines--->default width试试。
尽量别拐小角度,或过小的拐弯。
    打开格点画铜皮 ...

谢谢啊,我试试看是否可以

网友:
    铜的宽度设置过大,不画锐角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