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出现错误,望路过的朋友指点指点

楼主(2015-06-03):
下图的是什么错误导致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还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A:
先去看看你你的VCC+这个shape。改大点,如果还是无法改善,error提示你联系cad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看看你你的VCC+这个shape。改大点,如果还是无法改善,error提示你联系cadence

改大点是什么意思,没明白哦

网友B:
应该是提醒你,那个位置处,网络名为VCC+的敷铜形状过窄。如果那处铜皮不是很重要,可以删除,或者修改源文件,把铜皮增大一点,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提醒你,那个位置处,网络名为VCC+的敷铜形状过窄。如果那处铜皮不是很重要,可以删除,或者修改源文 ...

问题解决了,谢谢,再问个问题,SPEED2000中怎么加载IBIS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再问个问题,SPEED2000中怎么加载IBIS模型

在电阻电容那个栏里面选择你需要添加IBIS模型的芯片,逐步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