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 mask层管脚连一起了(用CAM350放大也还是连一起),发板厂制板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5-06-03):
求解答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attachment&aid=NzgyOTJ8NzZiZjY2MGV8MTQzMzM0MzM0OXwyMjk3MjJ8OTMyOTI%3D&.png/ V/ u9 w  i+ E& K/ ^

楼主:
已发板 才发现此处问题 5555

网友:
没问题的不用担心  那些地方不会印绿油而已

网友:
每次我是把那些地方统统不印绿油还特地用SM层画一块

网友:
    阻焊设计不合理 不过板厂自己可以调,后续建议更改封装,设计端可以做好的 尽量不要板厂调整,因为他们呢做的都是按照自己最方便的处理的 ,有时候板子回来可能与你设计的有所区别  感觉不专业罢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