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层uda 分阻抗这样算对吗?

楼主(2015-06-04):
各位前辈,小弟初学,如图为内层L3差分阻抗,不知道有没问题?H1 H2 (教程上讲不需要算铜厚)不能很好的掌握望路过的大神帮我瞅下,TKS

网友A:
看polar图片就可以看到h2是要含铜,h1是不含铜,注意铜的方向,2-3芯板,第2层在上,阻抗计算才是这个图片。现计算第3层,h1和h2是要互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polar图片就可以看到h2是要含铜,h1是不含铜,注意铜的方向,2-3芯板,第2层在上,阻抗计算才是这个图片 ...

恩,谢谢你的回答,H 1 H2 互换算出来的值sh 差好大啊,是如图这样?我怎感觉不需要H1 H2互换,按叠层顺序来应该是LAY2 上LA3下。另外我想问下,内层T1 与表层T1 该取什么值合适?还有这个REr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你的回答,H 1 H2 互换算出来的值sh 差好大啊,是如图这样?我怎感觉不需要H1 H2互换,按叠层顺 ...

h1 h2要互换 t1取值,通常内层0.5oz 0.6 1oz 1.2 外层0.5oz 2 各公司会依据测试结果调整
er要看板材提供商的pp片结构 各规格芯板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1 h2要互换 t1取值,通常内层0.5oz 0.6 1oz 1.2 外层0.5oz 2 各公司会依据测试结果调整
er要看板材提 ...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