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model integrity软件5.1模型转换问题

楼主(2015-06-04):
candence 16.5 中的model integrity 只能转换4.1以下版本的模型
现在有一个模型是5.1的,有什么办法能把5.1模型正确转换成DML使用?

网友:
16.5时期,IBIS5.0还没出来吧,当然只能支持4.1以下。
想支持就把5.1增加的AMI以及其他5.1新增的字符删掉,同时把表头的version改为4.1,再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