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支招:DXF文件放大39.37倍后导入PAD9.5出错

楼主(2015-06-04):
开始的原因事,DXF文件导进后,是缩小了。后来放大后,就成了如图所示,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了,求支招。

楼主:
解决了,把不符合尺寸的DXF导进去PADS9.5后,再倒出去到CAD放大39.37解决。另外说明的是,导到PADS的DXF线条,在PADS里面合并不了,感觉是线条太多。比例因子是灰色的,要是不是灰色的,DXF合并后,可以放大39.37倍的。所以要“把不符合尺寸的DXF导进去PADS9.5后,再倒出去到CAD放大39.37才能解决”

网友:
直接在cad转为公制不就好了

网友:
直接在CAD里放大然后合并不就好了吗?

楼主:
是公制啊,但是导进去不行。出现上面截图的样子,从PADS导出去,放大,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