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天线部分幅值过低。

楼主(2015-06-04):
Dear All,小弟在做一个射频芯片的应用设计的时候遇到一点问题,就是射频电线处幅值特别的小,只有1V左右的PK-PK,设计部分是完全照抄一块别人的板子,但是在别人的板子上测量出来幅值却又4V的PK-PK。小弟已经尝试了将参考板电路上的所有器件替换至我们自己做的板子上面,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好转,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解,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来提高天线部分的幅值呢?还望大家多给一点建议。谢谢了!

天线部分

天线部分

RF芯片部分

RF芯片部分

网友A:
    如果原理一样,那基本上就是layout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理一样,那基本上就是layout的问题了

    额。。。现在幅值的问题找到了,是应为电感部分还是有连接的,造成了幅值过低的问题,现在出现的一个新的问题是幅值一样了,但是依旧没办法通过样机的RF天线读取到卡片的信息数据,还在尝试中。

网友B:
    注意匹配的电容,以前这种问题自己也曾遇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匹配的电容,以前这种问题自己也曾遇过

    匹配电容一般调整是多大的,15pF,22pF,还是说更大的100pF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匹配电容一般调整是多大的,15pF,22pF,还是说更大的100pF这种?

根据你NXP531芯片上的说明来,一般都不会匹配到100pF,就是几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