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字符特性的陷阱

楼主(2015-06-04):
AD的字符特性的陷阱
         有个客户ad的pcb名特别长(773310017896.001.jpvko.05300.pcb),工厂端工程转换光绘时将它重新命名(主要是方便在后面的cam软件中看到层名),更改为1.pcb,这样导致了在pcb中有个地方引用板名的名字变更,从而引起客户投诉。大家在设计的时候最好不要引用这样的字符特性属性,或者直接提供光绘给后面工厂端使用,毕竟后面的人不清楚pcb中的陷阱

网友:
又是把PCB原始档给板厂了吧,这种懒省事的做法难避免出错,这次是这个地方出错,下次可能是另一个地方了!还是自己出Gerber吧!

网友:
不能说是陷阱,只能说你没有做好防范措施,也许你理解了,但板厂还没有理解到改了文件名会带来这种后果这层次的意义!

网友A:
想用新功能那就老老实实自己出Gerber,如果依Gerber再做错,那真是板厂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新功能那就老老实实自己出Gerber,如果依Gerber再做错,那真是板厂的问题了!

很多设计人员自己出光绘没有信心

网友(2015-07-17):
引用 楼主:
很多设计人员自己出光绘没有信心

这点支持,大多制板的,都是直接发PCB文件过来的,后期制作时工厂的工程师压力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