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十分怪异的EMC问题,用转接线过了CLASSB,改变了什么?请大家

楼主(2015-06-04):
最近公司有个PCB过不了CLASSB,200M超标有包络,通过转接线能搞定,但是不能那么做。
    情况说明:PCB上有DDR 网口(千兆)还有1个转接口对接(公座,母座连接)到其它PCB(几十个信号线,信号速度十几兆,同时进行供电到其它PCB,10A左右电流),目前改了好多次板都过不了EMC,后来没有对插,用扁平线做了一个转接线,进行连接公座,母座就过了EMC,不知是为什么?转接线改变了什么?

网友A:
    加个磁环有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磁环有试过吗

    对接的板加不了

网友B:
    接线电感包括触点;接触阻抗

网友C:
    对接口有哪些信号?DDR是DDR1 or 2 or 3?测试fail的图片在哪里?。。。。。。。

网友:
    这个问题发到EMC板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接口有哪些信号?DDR是DDR1 or 2 or 3?测试fail的图片在哪里?。。。。。。。

    接口只是些普通的数据信号(十几兆)非DDR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电感包括触点;接触阻抗

    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点吗?

直接点就是接上插座两端的阻抗是否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点就是接上插座两端的阻抗是否为0?

不清楚测试这个是为什么?
加个多余的连接线本身就是破坏信号还有电源供电了,如果是0是什么原因,不是0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从信号的角度讲你这个只能是线路特征阻抗存在区别,信号出现不稳定

网友D:
    阻抗特性不好,尝尝在信号线上串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抗特性不好,尝尝在信号线上串接电阻

这些都尝试过很多方法了,都不行,驱动也都加了。

网友:
    EMC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2016-01-29):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的话分享出来下~

楼主:
    本人早已离开,后续事情也母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