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esr怎么确定?

楼主(2015-06-04):
拿到一颗电容怎么确定他的esr值,特别是陶瓷电容

网友A:
如果厂家没有提供给您,那么你就需要去测试?自己做测试板用网络分析仪进行测试(S参数)或者是用Keysight的测试元件的设备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厂家没有提供给您,那么你就需要去测试?自己做测试板用网络分析仪进行测试(S参数)或者是用Keysight ...

不是自己测试,我知道一般会在pdf里面用曲线表示,我想知道的是,放在我的电路里面,更直接的是放在dcdc电感后面,它们的esr是如何确定,比如要求纹波在30mv,相应的esr就有要求,比如50毫欧,我怎么确保我放的电容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
这个问题 问的比较好
实际上很少人这个样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己测试,我知道一般会在pdf里面用曲线表示,我想知道的是,放在我的电路里面,更直接的是放在dcdc ...

哦,那你就要根据滤波计算咯,ESR是一个变化的值,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你确定一个频率的话,那就可以直接去datasheet中读取

网友B:
看你的开关频率,对应的电容的曲线。

网友:
可以计算倒退出理论的ESR值,不过实际应用一般没必要

网友:
这个问题 问的比较好

网友:
看你的文波电流多大,文波所在的频段

网友(2015-07-25):
    学习了,电容datasheet里面有这个参数吗,,我之前找过好都没有,

网友C(2015-09-05):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开关频率,对应的电容的曲线。

    你的开关频率,对应的电容的曲线。

    有图例说明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开关频率,对应的电容的曲线。

有图例说明一下啊

    图例就他多了,你上村田的网站,下载个软件,想要啥波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