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问题

楼主(2015-06-04):
1.如何在allegro中取消花焊盘(十字焊盘)
set up-design parameter -
shape-edit 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Thermal relief connects -
Thru pins ,Smd pins - full contact
2.allegro 中如何设置等长
setup - constraints-electrical-net-routing-Min Max Propagation delays
选择要等长的net-右击-create-pin pair-选择pin
修改 prop daly 的min 和max项
3.如何设置allegro的快捷键
修改文件 $inst_dirsharepcbtextenv 或 $inst_dirpcbevnenv
快捷键定义如下
alias F12 zoom out
alias ~R angle 90 (旋转90 度)
alias ~F mirror (激活镜相命令)
alias ~Z next (执行下一步命令)
alias End redisplay(刷新屏幕)
alias Del Delete(激活删除命令)
alias Home Zoom fit(全屏显示)
alias Insert Define grid(设置栅格)
alias End redisplay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F12 custom smooth
alias Pgup slide
alias Pgdown done
alias Home hilight
alias End dehilight
alias Insert add connect
alias Del Delete
4.如何在allegro中删除有过孔或布线的层时不影响其他层
1.输出specctra的dsn文件
allegro-file-export-router-demo.dsn-run
2.产生session文件
specctra(pcb router)-file-write-session-demo.ses-ok
3.删除某一层中的布线和过孔
delete(ctrl+D)-..
4.删除allegro中的板层
setup-cross section-鼠标右键-delete
5.导入session文件
allegro-file-import-router-demo.ses-run
也可先将通过该层的过孔先替换成顶层焊盘,删除该层以后再替换回来
5.如何在Allegro中同时旋转多个零件
1.Edit-Move 在Options中Rotation的Point选User Pick
2 再右键选Term Group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并拉一个框选中器件 多余的可用Ctrl+鼠标左键点击去掉.
3. 选好需整体旋转的器件后 右键complete.
4. 提示你Pick orgion 鼠标左键选旋转中心.
5 下面右键选rotate 即可旋转了.
6.allegro 16.0 透明度设置
display-colourvisibility-display-OpenGL-Global transparency-transparent
7.allegro Drill hole size is equal or larger than smallest pad size.Pad will be drilled away.提示
Drill hole size is equal or larger than smallest pad size.Pad will be drilled away.
不用理睬这一提示

8.ALLEGRO 如何生成钻孔文件
Manufacture - NC - Drill Customization-auto generate symbols
Manufacture - NC - Drill Legend
Manufacture - NC -NC parameters-enhanced excellon format-close
Manufacture - NC - NC Drill-auto tool select-optimize drill head travel

9.CAM350如何正确导入钻带文件
导进去后MACRO-PLAY-选择(CAM350--SCRIPTS)pads_DRILL-选择钻带的REP文件
还没测试过,rep文件从哪儿来的呢

10.allegro 如何设置route keepin,package keepin
1.setup-area-route keepin,package keepin -画框
2.edit -z-copy-options-package keepin,route keepin-offset-50-点击外框

11.allegro 中如何禁止显示shape
完全禁止的方法没找到
setup-user preference editor-display-display_shapefill-输入一个较大的数
shape在显示时就不是那么显眼了
set-user preference editor-shape-no shape fill(v)

12.如何在allegro设置自定义元件库路径
在下面两个位置添加自定义元件的路径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Design_paths-padpath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Design_paths-psmpath
1.在allegro中如何修改线宽
在Allegro的Setup-constraints里的set standard values中可定义每一层走线的宽度,比如,可以定义VCC和GND的线宽为10 Mil。在铺铜时注意shape-parameters里一些线宽的定义是否设置成DRC Value。
allegro 16.0
setup -constraints-constraint manager-
physical-physical constraint set-all layer-laye width min-4mil

2.allegro 的gloss功能
45度角转换
rote - gloss- parameters- line smoothing - ok
gloss
圆弧转换
rote - gloss- parameters-convert corner to arc- ok
gloss
泪滴和T型走线
rote - gloss- parameters-pad and T connection fillet- ok
gloss
局部gloss功能
rote - gloss- windows

3.在allegro中查找多于的线头 cline
TOOLS - REPORTS - Dangling line Report

4.如何在allegro中使specttra用45度布线
route-route Autormatic-Setup-enable Diagonal Ruoting
wireGride,安全间距
Via Gride,线宽
在specttra出错时可以用route-route Checks 检查错误

5.如何在allegro中使specttra保护手工布线
route-automatic router-sections- all but select-选择要保护的net

6.在Allegro中,在布线完成之后如何改变叠层设置
选Setup- Cross-section
如果要设置板层厚度, 先定义板层材料
setup-materials

7.allegro 如何设置布线间距
setup - constraints-set standard values-default value form
或者
setup - constraints-set extended design rules-set values- ...
16.0
setup - constraints-space-spacing-spacing constraint set-all layers-line-line to - line-4mil
设置差分最小间距
edit-properties-(点击net)-table of contents- diffp_min_space

8.allegro 如何 敷铜(铺铜),并去掉敷铜岛
负片
setup —Drawing Options, 在Thermal pads 和Filled Pads前面画勾
Add shape 画一个封闭区域
Edit —Change Net (Name)指定网络
shape Fill 敷铜完成
正片
Add shape 画一个封闭区域选择Crosshatch或Solid Fill
Edit —Change Net (Name)指定网络
Shape —Parameters参数设置
Void —Auto自动避让
shape Fill 敷铜完成
注意:金属化孔要事先做好flash symbol!
铜区的编辑(shape的修改)
Edit — shape
Edit — Vertex 或Edit — Boundary来改变shape的外部形状
shape — Fill
---------------------------------------------------------------------------------------------------------
一、先设置铺铜参数:
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s...
1、Shape fill取缺省参数
2、Void controls
Artwork format-Gerber 6x00
Create pin voids-in line (平滑pin与pin之间因敷铜产生的的尖角)
3、Clearance中输入网络间距:如25.00
4、Thermal relief connects中设定铺铜和同名网络的连接方式
二、Shape-PolygonRectangularCircular,
然后在Options选择要铺铜的层(如EtchTop),
Shape Fill 为Dynamic copper
Assign net name 中指定铺铜要连接的网络(如GND),
三、铺铜完毕后,如果要删除死铜,
则:Shape-Delete Islands,
四、如果要挖掉部分铺铜,
则:Shape-Manul void-...
-------------------------------------------------------------------------------------
敷铜 shape add rect-option-assign net name
去掉敷铜岛 isand_delete-option-delete all on layer
1.在allegro中怎样移动元件的标识
edit--move,右边find面板只选text~~~

2.allegro 查找元件的方法
按 F5 然后在 Find 面板,Find by name 下面选 Symbol(or pin) ,接着再下面输入元件名称,按回车后,屏幕就会高亮这个元件

3.allegro 如何将元件元件到底层
edit---mirror,find栏选SYMBOL和TEXT

4.在Allegro中如何更改字体和大小(丝印,位号等)
配置字体
allegro 15.2
setup-text sizes
text blk字体编号
photo width 配置线宽
width,height配置字体大小
改变字体大小:edit-change,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find tab里只选text(只改变字体)
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options tab里line width添线的宽度和text block里选字体的大小。
最后选你准备改变的TEXT。
框住要修改的所有TEXT可以批量修改
allegro 16.0 setup-design-parameter-text-setup text size
text blk字体编号
photo width 配置线宽
width,height配置字体大小
改变字体大小:
edit-change,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find tab里只选text(只改变字体)
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options tab里line width添线的宽度和text block里选字体的大小。
class-ref des-new sub class-silkscreen_top
最后选你准备改变的TEXT,框住要修改的所有TEXT可以批量修改,
注意:
如果修改顶层丝印要先关掉底部丝印层,silkscreen_bottom和display_bottom
--------------------------------------------------------------------
在建封装的时候可以设定

5.如何allegro在中取消Package to Package Spacing的DRC检测
setup - constraint - design constraints - package to package -off

6.fanout by pick 的用途
route-fanout by pick
给bga自动的 打via,
对某个器件进行fanout,通俗的说就是从pin拉出一小段表层或底层线,打个孔

7.No Placement Grid was found 的处理方法
edit - z-copy - option-package keepin层 - offset =40
或者 Setup - Area - Package Keepin
ROUTING KEEPIN 一般内移40MIL,PACKAGE KEEPING 一般内移120MIL

8.在 PCB Editor 启动 Specctra的方法
点击 菜单 route -route Editor 启动

9.ERROR Unable to open property mapping file devparam.txt. (收藏)
ERROR Unable to open property mapping file devparam.txt.
解决方法
Pspice-Edit Simulation Profile- Configuration Files-
Library- Library path-(orcadtoolspspicelibrary)
1.请问我在导出shap时怎样连它的网络也一起导出,比如我要导出一块地铜,在我导入这个shap时它还是地网络?

你在Subdrawing时候,勾选右面菜单中的 “preserve nets of shapes”
Export and Import时候,都要勾选,记住!
2.
一块以前画的板,想加上倒角但是选outline,不能加倒角,information是rectangle ,
请问怎样解决
不过dimention里有个chamfer,fillet似乎可以实现的.你要用add line 建立outline才可以倒角,用add rect的就不可以,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3.
我想让通孔连接表层和地层的铜皮,都定义为地,怎设置可以不显示drc错误提示啊,请高手帮忙,呵呵,谢谢
有什么DRC  正常打孔连接就好啦~~
看不见你的DRC的提示符号
你可以按F5,选DRC,看DRC的详细信息,并排出
通孔的drc,连接的铜皮的网络要相同,否则要报错DRC.

4.
我在BGA走线时: 线总走不到焊盘和过孔的中间。高手请指导一下是那没有设置好的问题还是????
还有我怎么可以单独设置电源和地线的宽度。急问中。
    1. 是因为你的格点过大的问题,  setup--Grids
    2. Edit -- Properties  点击电源或者地  左边框中选择  Min_Line_Width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其他麻烦的方法不细讲!
5.
     出了一个怪异问题,,在一个PCB, 我进行敷铜,闭合之后,却不是个充满阴影的区域.;
     而是一个空白的筐筐,对它F5显示的是,classboundary  ,subclassall
     根本不是我操作之前options中选的classetch
     subclasstop 1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哪位高手遇见过这种情况,请和我交流一下,帮我解决.谢谢!

    确定
           右边选的是classetch ,
                             subtop
           还有就是选静态铜可以覆,
           升级成动态就变成透明的框框,未填充的一个矩形,
           这个问题很难表述,而且很怪异,都不知道设置了什么,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top planeetch没有打开,但是打开了boundary了,呵呵

          还有一个可能。 setup 里面shape的填充模式选的是no shape fill
6.
          用cadence  SPB 15.7 做单面板,不知如何去设置跳线焊盘,请教
          相当于做双面板的钻孔,只是选择npht,并且不在bot加入任何东西.出GERBER时,不出BOT的那张.
7.
Thermal Relief 的零件时,用ADD flash填好内外颈点ok无作用在命令栏出现 No match for subclass name - etchtop,我先在pad designer建好Padstack的,请问错在哪里?

建什么样的Thermal Relief  一般圆的那种, 哪里需要建什么pad吗 不需要吧, 就是add flash, 填几个参数,就OK了啦~~...估计是还有个填内外径差值的那个参数没填或填错了.
1.怎么整体的看封装
File-- open..  弹出选择窗口  窗口的右下角有两个符号 一个可以预览电路板(或封装)的参数 另一个可以预览电路板(或封装)的框架.
2.如何做板子机构外框的问题请问,在做板子板框的时候,导入的DXF图档中的板子外框没有办法用Z-COPY到OUTLINE,要如何才能将外框设置成完全闭合呢是否在DXF图档的时候就要加已设置,如果是又要如何设置呢请高手指点
针对不规则板边做Outline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尤其是在不闭合的情况下!
1. 你可以请机构工程师重新或者单独出一份DXF ,仅仅要板的外框,而且一定要闭合的就可以了!
2. 一般如果是不闭合的话,都不会差太多,也可以自己手动连接一下,当然,如果不是拐弯角的地方,还是比较好连接的!
以上两项是把DXF整合成一个闭合的Line模式,之后就是要生成我们的Outline了,用change命令,并且一次性的change到Outline层面 与6mil线宽,现在也有很多人不用6mil线宽了!
谢谢管理员指点,但是在DXF档上看线与线间是完全接在一起的,没有哪边是断开的
而在导入的时候看上去也是闭合的,但是就是没有办法Z-COPY
3.一个建库的问题.
在建PCB库的时候,点击 ADD PIN 按钮,出现PADSTACK。点击PADSTACK右方的按钮,却弹不出焊盘列   表的对话框.
我的candence  版本为15.7& ~)
在allegro librarian XL(PCB  librarian expert)产品下和Package Designer所有产品下都存在这个问题。
在我公司画原理的人员机器上,存在这个问题,奇怪的是,建库人员的机器上都可以正常使用.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但就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郁闷中,还望有高手指教。

碰到过,听说是破解版的问题,但不确定,你可以找个正版来试验下.
4. 输出gerber文件的时候有问题.
准备输出gerber file.  Manufacture-artwork  在弹出的artwork control form 窗口里 avaliable form下, 只出现了Top 和 Bottom films其他的想solder mask 等等都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你需要右键添加其他层面.
5.关于建扳子的步骤和参数.
我想建一个板子,现在已有它的datesheet,但是我对需要提取的参数和画板子的几个边界还不太清楚(outline,keepout什么的),不太清楚需要画哪几个边界,才算可以。谢谢,哪位高人给一下解答
1.按照机构画出outline
2.按照outline画出Routeki
3..按照outline画出package Ki
轮廓?您是指outline与机构?还是指 他们三个?
outline与机构应该是完全重合的.他们三个是重合的,RoutKi 距离outline 40mil. PackageKi距离outline 160mil
以上数据针对主板来说的!
那对于不同的板卡,我以什么为依据来确定它们的之间的距离呢(outline,routki ,packageki);
还有,您说的机构,通俗的讲就是它的外观吧,或者外形,长什么样吧
那只是一般的理論方法和步骤,有时不太适用
一般工程上拿到的都是不規則板形加定位孔。
我通常的步驟是先将一些重要的外形和定位尺寸用file -Import -DXF,; O0 R5 ;
指定导入路径,新建一輔助层。划PCB外框时只要z-copy,或手动描划一遍就好了。
如何将不規則板形描绘比较快呢如果知道怎么将外形弄成闭合的,就可以直接用z-copy了.
请指点
1.Gerber光绘文件输出时出错,怎么解决
我做完一个PC的板子,在光绘输出时弹出错误提示窗口,请哪位大侠帮忙一下!,
错误代码为“Database has errors artwork generation canceled. please run dbdoctor”
就是运行DBDOCTOR后,会跳出文本筐把错误详细列出,然后就更具错误提示,一个一个的解决掉就OK了.
2.在alleger_setup_user preferences editor  里的设定谢谢.不知道有么有高手.
1.
Autosave:
我们在方框中打勾后系统才会帮助我们自动存档.
Autosave_dbcheck:
我们在方框中打勾后系统会帮我们在自动存档前做一下datebase的检查.
(这会使autosave花很多时间,建议不勾选.)
~Autosave_name:
我们可以在这输入autosave 的文件名,如果不输入系统默认的文件名是
Autosave.
Autosave_time:3
在这里可以输入我们需要的autosave的时间间隔.
(默认值是30minutes,我们可以在10~300minutes 之间设定所需的时间间隔.)
Av_endcapstyle:
W在进行autovoid 是把走线拐角处挖开的形状设定。
它有三中选择:
ound: 是把它挖成圆弧状
quare:是把它挖成方形的
  octagon:是把它挖成八角形的
它的默认值是:在小于,等于30mil 时会挖成square,
在大于30mil 时会挖成octagon
Av_inline:
首先要在shape parameters 的form中选了create pin voids In_Line 时.在这
里输入的数值n,是把在n的范围内的pin or via挖在一起.系统的默认值是100,
Av_thermal_extend:
在这里可以输入thermal relief在autovoid 时于正片连接的长度。(连线和铜箔
的连接长度不用full contact时)
~图解
Pad_drcplus:
在这里可以加一个参数,在进行autovoid 时系统会把这里的一个参数加你在
oedit shape里设定的参数,得到完成后的一个总的间隔数。
Browser
在这里是设定浏览器的参数。

3.新手请教
1.从package  symbols中调出的元件J,如何去掉虚线部分(做封装时可以关掉solder   mask-top等项,就没了),这里书上说在命令窗口输入replay  my_fav_colors按ENTER关掉,但关不掉,.
2.添加机械符号,选outline窗口里面没东西;添加格式符号,选asiaev   bsize 均没有东西,不知是否license问题(我装的15.7,已破解)
3.原点问题,当然也是大多数都很头痛的问题,随便画一个外框,怎么设置原点,做封装的时候怎么设置原点,什么方法最简单,输入X 0 0,坐标老是不见了
4.怎样直接调用allegro的封装库,除placementpackage symbols外的其他方法(我没装库文件)
5.感觉这个软件设置原点、做封装很麻烦,那个可以建议cadence公司改进.

1.  2.  沒有讀懂
3. DIP元件一般情況設置第一pin為元點,一般SMT元件設置零件的中心為元點
4.如果你有零件庫的話,還可以在Placequickplace 下.

1.就是说如何关掉元件虚线部分
2.添加机械符号,添加格式符号不能用
3. DIP元件一般情況設置第一pin為元點,一般SMT元件設置零件的中心為元點,这个我知道,关键问题是原点怎么设置,输入X 0 0老是不见了8 i  y)
4.ok !

典型的小菜鸟
第一:你没有录制my_fav_colors这个脚本,再怎么按enter也不会起作用阿,呵呵)
不过你说的什么虚线我没看懂
另外添加Allegro自带的格式符号也不能用吗? 会不会是板子size设置太小了呢,试着去setupdrawing size里改一改呢,原点也是在这里设置的啊

1.说了是菜鸟撒,才学几天,录制my_fav_colors这个脚本怎么录制我没有安装cd4库文件的原因吗我装上占10G.虚线就多余的啊,我们要去掉的部分.
2.添加Allegro自带的格式符号也不能用,是板子size设置太小,是根本就出不来.添加机械符号一样出不来.原点只能设置在靠左或者中心,那么手工建立电路板原点怎么设置呢,
3.利用向导做封装时,选择display下的colorvisibility命令,关掉那些项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另外原点直接选择pin1就可以了吗不需要重新设置,选择焊盘时,用自带的PAD库,还是非要自己先做好焊盘,自带的PAD库窗口看不到,无法测量尺寸,怎么用谢谢!

1. 錄制文件在我的教程中應該有!但是你的問題關鍵在於你知道要錄制什麼內容嗎?你在看看書, my_fav_colors這個是錄制哪方面的? 好象自帶的沒有!
2. 你所說的機械符號和格式符號,我沒弄懂
3.我們在做零件的時候colorvisibility我們都是全打開的,沒必要關閉什麼
我們都是自己做零件庫的,沒有用過自帶的零件庫! 也沒必要測量尺寸吧?
1.ok,ths!
2.ok,ths!,
3.那要做多少库啊,为什么都不用自带的库呢?就算不装cd
4自带的零件库和pad也很多啊,但无法测量,不知道怎么用?
LZ的意思我懂了,原件封装调出来时有一层shape,就是原件所占的位置,LZ想去掉这层shape吧???
1.在net_spacing type里设置了net 的rule为(2020),这两个20分别代表了什么意思
一般情況這個僅僅是給人以參考!代表是 20mil 的線寬和 20mil間距~~.
2.两个via是一样的,然后都是跟shape相连的,但是为什么显示效果不一样呢?一个中间有孔,一个中间没孔,很奇怪,我两个都是打开display plated hole的啊!
我看到你这个都是有孔的吧,只是被铜覆盖而已,您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么.如果是的话,
1 你可以看下你的铜是否为静态铜
2 铜是否有变为smooth
请先检查
是因为铜的性质不同。
也有可能就是allegro的显示问题,多放大缩小刷新一下,就一样了
如果你铺的是动态铜的话,看下面的那个SHAPE NET是不是被HILIGHT了?

3.请问怎么设置过孔?默认的过孔是多大?怎么设置内径和外径啊?另外怎么编辑网络和隐藏网络?急!!!
设置过孔可以在setup = Constraints... = Physical...-- Set values....
默认的过孔也是可以设定的
设置内径和外径是建焊盘时设定的
显示网络Display = Show  Rats =.....
隐藏网络Display = Blank  Rats =.....

4.bus线如何copy??
我想把连线和via一起向右copy,以PIN对齐,可是都是以格点对齐的,要怎么设呢??谢谢了。!
有些簡單的命令不知道你會不會用啦,
1. 先設置格點,變成0.01
2. 移動 Line and via    用   ix命令平移
3  OK
1.有哪位知道如何删除铺铜和挖空铺铜吗?
删除用DEL, 挖空用VOID ,就是这么简单.
选中铜箔,按F8键就可以删除了! @& g ^; x1 V- b O
若挖空铜箔则先选铜箔,再按菜单栏中的挖铜小图标就可.
2.怎样保持一致的图形呢
我画了元件,首先画了它的assembly_top层的外形,我怎样把它复制到place_bound层,即画boundary的时候用和assembly_top一样的外形罢工 .
注:assembly_top 的外形不在珊格,每次画boundary时候,总是自动连到栅格上,所以它们的外形总不能一致,怎样保持它们的一致呢 .谢谢解答!
复制:先copy 出一样的assembly_top,再用change,将assembly_top改成place_bound
        注意!!place_bound最好是一个实心的shape属性,而 assembly_top   一般是空心的line,所以,如果按你的想法用复制的话,得到的place_bound是个空心的line0
最佳做法是画好assembly_top后,用z-copy 指令,生成place_bound, 不在栅格的解决  请检查你的栅格设定,将你的值定小点,就能画出符合元件实际大小的外框.
3.
a.建立brd文件,在上边画某板子outline,keepin ,routin等,之后导入元器件,布局,布线。
b.把某板子画成mechaical smybol,建立brd文件,在其中导入某板子的mechaical smybol文件,之后导入元器件,布局,布线.
这两种方法是否都对?
它们有无本质区别
比较常用的是哪种

实你应该是用两种方法综合来做
1.请ME机构工程师做好机构DXF,也就是你说的用AutoCAD 做mechaical
2.导入DXF后,画outline Package ki   Route ki
3.net in
4.Placement
5.Route
6.check
7.Gerber out
这些仅仅是简单的叙述,实际上要比这个复杂的多,不过大概流程是这样的
当然,一些小板有时候就不用DXF的,自己按照PDF画outline也可以的~ 都要掌握啊,哈

4.请教一个关于标注的问题,为什么ALLEGRO 里面设置的单位是mil ,标注出来的却是英寸。要在哪里修改呢,还有怎么标注任意两点的距离呢?
哪位高手帮忙下,谢谢!
demention text里要同步改一下才可以的.
5.怎样布地平面到原件下面
如图所示, 上排4个管脚, 下排4个管脚, 左边从上数第二个管脚是接地,我想让地平面延伸到器件下面, 帮助散热, 怎么才能够做到?
这个应该不难吧,你把中间那个大的PAD在线路里也设置成GND,然后有了GND的属性,这样你再铺设GND就可以一直铺到中间那个PAD那里了啊
6.shape 怎样自动避让走线
版图上走线已经布好, 现在想在某一区域铺设正方形铜板,
现在铜板铺上以后就和此处原有的布线融合在一起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铺设的铜板自动在走线经过的地方空出一条通道?
估计你铺的是静态铜,改铺动态铜就可以了。
搞定了! 没想到 , 折腾我两天, 刚才突然搞定
shape- 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clearance
设置相应的参数
shape 自动避让走线,shape是什么意思呀,在焊盘里是任意形状,这里又是什么亚?
设置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 - clearance
怎么设置参数呢, 多谢
shape 自动避让走线,shape是什么意思呀,在焊盘里是任意形状,这里又是什么呀?
设置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 - clearance
怎么设置参数呢, 多谢
shape就是铜箔,用于大电流导电散热;防止压板变形,电镀时影响边缘cline质量等问题时使用
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 - clearance
里面默认都为0,这时挖开的大小是调用setup constraint里的值
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 - clearance-〉over size 里的值是在上面值的基础上增加或减少的值
1.怎样设置走线的形状
点击  route-connect 以后, allegro会在版上开始手工布线, 但缺省的线的形状是在起点和终点是圆弧形, 怎样修改这个设置, 变成在起点终点走线的形状是平的
检查Line Lock是否为Line.一般是line 和arc之间选择.当你走线的时候,你右边的对话框options中有line和arc两种状态,应该在这两者之间切换.route-connect在菜单栏, F9 在line lock 里面选line 角度设45或90度就是直线了.
2.创建一个库元件时,搞错了,如何再打开修改?建元件库时,搞错了层,不知道怎么打开再修改?
      你是指建layout footprint 吗? 那打开.dra文件重新编辑啊.
3.请教个问题 我现在有个原理图和PCB如何可以实现交互
      使得原理图PCB保持一直(capture&allegro),你指的是把board file的器件rename,然后再回传给capture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在logic---Auto rename refdes--rename可以实现,将rename.log编辑成rename.swp文件,然后在capture里进行back anotate就基本实现了.
4.create device命令有什么用
      建立零件之后,通过此命令建立 device file   ,      是footprint 的.txt 文件.没有device flie 好像不行吧?我记得有一次我导netlist, 后来就提示我出错,说找不到device .
5.别人画的一个图让我给做PCB,生成网络表找不到原理图库的路径,我要生成一个库,有人知道CIS电路图可以生成库吗?怎么操作,请教各位同行!!!  谢谢!
      有线路图就有库啊?design cache里的就是啊,你如果需要保存下来,就重新建个库,再拉进去.在管理面板里面有库.
6.圆型钻孔为什么板子出来是长圆型呢看了别人的设计,一般的那种三只脚的DC Jack,它的脚都是椭圆型的(长圆型),但是在pad designer里面看到的drill是圆型的,为什么板子出来那个孔确不是圆型的,而是长圆型,请问人家是怎么设置的呢
       其实这个跟Allegro有点关系,Allegro15.2以前的版本是不允许有椭圆孔的,所以大家在制作的时候都做成圆形的,那么如果要怎么变成椭圆呢? 就是把多个圆孔迭加起来,强制的变成椭圆孔!所以在Allegro中看到的是圆孔而洗板出来就是椭圆的!
       不是很懂,可是在pad designer里看到的那个长圆型pad 也就只有一个圆型钻孔啊,没有你说的多个孔叠加啊
        请问,你在pad designer里看,有没有slot size这个值?
如果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的allegro版本在15.2一下,所以别人设计的椭圆孔在你这里显示为一个圆孔.
       我的是15。5的哦,在pad designer里显示的就是circle hole啊,没有什么slot size啊,我倒是理解为是不是它的版本低,比如他14.2能做出椭圆孔吗?如果做的出,我这里会不会就显示为一个圆呢? 我很怀疑是这样的。
       slot size是设置椭圆孔的参数,如果你的版本没有这个参数,应该就是不支持生成椭圆孔。
14.2的椭圆孔是由相同的几个圆孔叠加而成,在BRD中看是一组圆孔叠加,在pad designer 里因为只能看单个的孔,就是一个circle hole
       其实应该就是版本问题造成的, 14.2的版本你可以出个圆孔,但是在drill图里必须把孔改成你实际想要的形状和大小,就OK啦,反正现在高版本的都可以直接做长圆孔了啊
7.有人可以告诉我allegro和capture怎么生成封装库请高手指点! _很紧急!有人可以告诉我allegro和capture怎么生成封装库我用的是cadence allegro 15.7,别人给了我一个原理图和PCB让我修改,可是没有原理图库和PCB库,我就没有办法两者之间交互,可以像99那样产生库吗 请高手指点!  谢谢!
      导出Allegro PCB元件封装

8.请教一个关于Gerber的问题.
allegro 导出来的  .art 文件在 CAM350软件里面打开,会变成三个.art文件(比如 TOP.art  在CAM350里面打开会变成三个TOP.art 。分别显示shape和PIN, VIA, ETCH和shape被不同网络via 避开的voids)。请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在“Artwork Control form”里面设置有错误。还是其它原因?
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出的是274X模式的,这个并无大碍,很多板厂都有收到过这样的类似问题,他们会处理的,并不会有问题!
自己合并一下就可以了啊,274X是会出现这样的碎片情况的,呵呵
其实274x格式,在layout方面用CAM检查时是很有利的.

9.ALLEGRO中EDIT里的GROUPS这项功能如何用
      ALLEGRO中EDIT里的GROUPS这项功能如何用,在什么情况下它有用,好比MOVE,HILIGHT零件或线等
      建立一个group,之后使用Move等命令时候就可以直接对group进行操作哦,具体做法:输入一个名字,敲确定,提示你是否要建group,接下来相信你就豁然开朗了,呵呵
1.请教顶层或底层的电源如何连接内层Plane对于四层板(顶层和底层走线),中间两层是GND和POWER,请问顶层和底层的GND NET和POWER NET如何通过VIA连接到内层?如何操作? 非常感谢。
          你内层只要铺铜的属性设置为GND 或者 POWER,表层VIA就可以和内层连接上.
          我是这样生成Plane的, Shape- Rectangular, Options-Class-Conductor-L2,Assign Net一项选择Vss。 画一个形状在顶层VSS Pin对应位置。 但是,真的不行喔,VIA没办法连过去喔? 难道铺铜方法不正确吗?
第一张图:
在Allegro PCB Designer下, Cross Section下已经将L2定义为“Negative Plane”,名字是GND。Shape一个形状如图,并且分配了Net是VSS。(注:顶层的PAD是BGA的一个PAD,VSS,鼠线已去掉)。
第二张图:随后导入Allegro PCB Router,奇怪的是这个PAD的鼠线又出现了!先不管它, 点选Edit Route,右击鼠标选“Add via”,但是到GND的未灰色,不能选!(表示无法和GND PLANE连接)
2.怎么铺设Plane层?铺好后怎么修改?
铺铜这一步骤一定要在Allegro中进行,Add-shapes-Solid Fill,同时注意在Control工具栏中Active Class选Etch,Subclass选所要铺设的Plane层,如VCC或者GND。然后即可画外框,注意离outline有20 Mil左右的间距。Done之后会进入铺铜的操作界面,选Edit-Change net(by name)给Plane层命名。在shape—parameters确定是否使用了Anti Pad和Thermal relief,接着选Void-Auto,软件会自动检测Thermal relief,完成之后会有log汇报,如果没有任何错误既可铺设shape,shape-Fill 。如果铺好之后又有过孔的改动,需要重新铺铜,则应选Edit-shape,点在shape上,然后右击鼠标选done,这样就会自动将连接在shape上的Thermal relief删除,不能硬删铺铜的shape层,否则那些Thermal relief将遗留在Plane层上。
3.关于盲埋孔的问题。想知道关于盲埋孔设计上的一些要求,貌似根据加工时层压的工艺要求,不能随便从哪层打孔到哪层的。
设计要求最好先跟你的板厂联系,要根据他们的制成能力来看
至于几层板对应能使用的盲埋孔,要根据板厂压合的工艺设计
例如一块8层板1-2 3-4 5-6 7-8(这里是4块2层板)有好几种加工法
最简单最多见的是首先把这4块两层板打孔(也就是盲埋孔),分别就有1-2 7-8这样两种盲孔和 3-4 5-6 这样两种埋孔,然后把这4块两层板一起压合再打孔,也就有1-8的通孔了,这样只压合一次,生产简单,成本比较底.
如果用3个core做8层板,就是1 2-3 4-5 6-7 8,有1 8两种盲孔,2-3 4-5 6-7的埋孔,还有完全压合后的1-8 的通孔,这样也是一次压合就好
也可以做得更复杂,不一次压合1-8 ,而是分开压。压好几层,再钻,再压,再钻
但是这样的不良率会大增,厂家一般不会接受
我们公司一般6层板是用1-2,2-5和5-6的过孔,8层板是用1-2,2-7和7-8的过孔,好像这些已经满足了,而且板厂也说这样的孔好作一些的,价格也不贵
手机板一般用到1-2,2-5,5-6的6层盲埋孔设计,1-2,2-7,7-8的8层设计
4.生成Gerber file要哪些文件?如何产生?
在PCB 布线完成以后,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产生生产厂家所需要的光绘文件,具体步骤在Allegro工具下完成。在Manufacture 菜单下点击Artwork 选项, 则出现一个artwork control form窗口。所提供的光绘文件除了包括已产生的TOP, GND, S1, S2, VCC, BOTTOM6层,还应包括silkscreen_top, silkscreen_botom, soldermask_top, soldermask_bottom, pastemask_top, pastemask_bottom, drill drawing file, 及drill hole。我们以制作Silkscreen的top层为例。
1) 在Allegro窗口中,点击color 图标,在产生的窗口中,global visibility 选择
all invisibility, 关掉所有的显示.
2)  在group 选择Geometry. 然后选中所有的subclass(Board_Geometry , package
Geometry)下的silkscreen_top 。
3) 同样在Group manufacture 中选择Autosilk_top 。 在Groupcomponents ,subclass  REF DES 中选择 silkscreen。
4)  选择OK按钮 ,则在Allegro窗口中出现 silkscreen_top层 。
在artwork control form 窗口,右键点击Bottom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add ,   则在出现的窗口中输入:silkscreen_top, 点击O.K , 则在avilibity films 中出现了新加的silkscreen_top。
    注意:在FILM opition选中Use Aperure Rotation, 在Underined line width 中填写5(或10) ,来定义还没有线宽尺寸的线的宽度。
按照上面的步骤,产生silkscreen_bottom层。soldermask_top和 soldermask_bottom 层分别在 :  Gemoetry 组和  Stackup 组(选择PIN 和VIA子集);Pastemask_top 和Pastemask_bottom 分别在Stackup组(选择PIN 和VIA子集);DrillDraw 包括Group组Board Geometry中的outline、Dimension 和Manufacturing 中的 Ncdrill_Legend。这样,按照上面的步骤,分别添加上述各层。然后在  Artwork control form 窗口中 ,点击Select All   选中所有层 , 再点击 Apertures….按钮, 出现一新的窗口EditAperture Wheels, 点击EDIT, 在新出现的窗口中点击AUTO按钮,选择with rotation, 则自动产生一些Aperture文件。然后点击O.K。在 Artwork control form 中点击 Creatartwork , 则产生了13个art文件。 回到 Allegro 窗口, 在 Manufacture  菜单下点击NC 选项中的Drill tape 菜单 ,产生一个.tap 文件。到此,就产生了所有的14个光绘文件。
5.如何优化布线而且不改变布线的总体形状?
布线完成之后,需要对其进行优化,一般采用系统自动优化,主要是将直角变为45度,以及线条的光滑性。Route-gloss-parameters,在出现的列表中,选Line smoothing,进行Gloss即可,但有时布线中为了保证走线距离相等,故意走成一些弯曲的线,优化时,点击Line Smoothing左边的方块,只选择convert 90’s to 45’s ,把其他的勾都去掉,这样进行优化时就不会将设计者故意弯曲的走线拉直或变形.
6.cadence画图时怎么能把元件挨着放呢,我一放中间就会有间隔怎么能把元件挨着放呢,我一放中间就会有间隔,谢谢.
这个是因为你的 格点设置太大的缘故! 更改格点:
setup--Grids
把里面的Non etch    All etch    中的Spacing x y 都改成0.01
offset 不用管
7.allegro 设置问题,期望高手帮忙解答!
1请问 BGA 要批量打VIA 应如何设置
2请问 静态铜如何变成动态铜
3 请问 保存别人图里的元件可否有选择地保存某一个要如何设置
请问 当打开一份铺好铜的图时,如果不把铜删掉会导致机子很慢且还看花眼睛,这时一定要把铜删掉或关掉吗可以优化吗
请问 盲埋孔要如何设置
6请问 选择元件或线,变换单位,拉线的时候使那跟线暂停但不会退出拉线命令 这些有没有快捷键
7请问 画限制区应如何设置
8请问 自动布线好用吗因为我试了下自动布线出来的线好象都不能用,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说大家也都没有用自动布线我有设安距 线粗 特殊的线,还有没设的吗可否详细说明8层板自动布线在AUTOMATIC  ROUTE下的设置及设置的原因
   望能牺牲您一些宝贵的时间来帮助我这个需要者及以后碰到这些问题的同行们,先谢谢了!
1. copy Via 的时候,右边属性框Options里面有 X. Y 各打多少个
2.用Shape图标栏白色箭头,选中--右键--Change shape type
3.呵呵,暂时没发现,
4.可以在Setup--Drawing Option 中选择关闭Smooth,这样会快很多。当你做完板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开启Smooth,并且一定要Update ~
5.我们会做成盲埋孔的Via,这样打孔。
6. 设置Allegro Strokes ,我发布的教程中有提到过
7.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打字恐怕到天亮了,何况文字描述你可能看不懂,哪天抓图给你看
8.我作为新人的时候,曾经学习过自动布线,但是因为我是做主板的,板大,自动布线根本就不行,所以对我来说等同于不好用,不过你要是做两层板,极为简单的,用自动步线应该还可以,具体没尝试过,因为这个命令我都快忘记了,不过针对于BGA自动打孔我们到是偶尔会用到,不过也不太好用,如果你要是做两层以上的板,建议你不要自动步线,太慢,而且99%不能用.
4请问 当打开一份铺好铜的图时,如果不把铜删掉会导致机子很慢且还看花眼睛,这时一定要把铜删掉或关掉吗可以优化吗
还可以在SETUP-USER PERFERENCES-DISPLAY中的display_shapfill中设置覆铜象素分离的间隔,参数越大显示的间隔越大,参数为0,覆铜显示为实心铜皮。
1.你有出4层板gerber的配置文件么?
我看网上的文档说可以用最新的gerber模式,选择RS274X
RS274x格式早就有了,而且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和6X00对比3
274X不需要Aperture 文件的支持,而6X00需要,如果6x00没有Aperture文件就会显示异常
274x在出Gerber的时候,负片层选择etch就可以了,不需要选择Anti
关于配置文件的问题,每个公司都有自己不同的层面,当然固定的层面都会有,然后大的公司都会有自己特有的层面,
比如说有自己的Logo层面之类的。我了解的有的公司出Gerber是有专门的人出的,我们公司有自己的skill
我如果出的话,就是手动配置参数,如果你觉得繁琐,可以自己录制一个

如果PCB要求一致,可以通过导入上一次的光绘配置文件。直接出GERBER。
方法:
打开配置好的PCB文件,到Artwork Control Form界面下Select all  Aviliable films。右键单击其中任何一个Aviliable film。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Save all checked。在该PCB所在目录下会生成一个FILM_SETUP.txt文件。
打开要出GERBER的PCB,到Artwork Control Form界面下点击LOAD,选择FILM_SETUP.txt读取配置文件即可。
2.同一个brd 文件出光绘文件,比如都出Gx600的,不同的人出的光绘文件,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啊,我发现自己出的和别人出地文件不一样,为什么呀,各位高手请指教!
   照理说应该是一样,如果不一样可能就是层面的选择不一样而出现不一样的情形.
3.对于拼板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啊?
分具体点,如果是同一块PCB由于过于狭长,需要将几块拼成1块出PCB,是怎么处理的呢?是在PCB文件里拼还是直接用GERBER文件拼?
如果是不同板子,需要将他们拼成1块出PCB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拼板操作大家都用的什么软件处理?谢谢^_^
应该是用GERBER文件拼的,我们这里做PCB时都是把单板的GERBER文件给加工厂家,他们会根据你的要求拼板的.

我很少做小卡,所以回答您的问题可能不够专业~
首先,拼板我们会让IE部门确认,(IE为产线的流程工程师),他们会给出拼板的意见,之所以需要他们给意见,是因为他们要为了符合产线打板来制定拼板方案
其次,如果IE没有好的意见或拼板方案的话,就直接由我们Layout自己拼。是在Allegro中拼板的。
针对您说多块拼一块来说:如果outline有方向性标志的话,我们仅仅是copy outline就可以,然后把outline组合在一起,如果需要v-cut边的话就紧密结合,如果需要折断孔边的话,就要分两种:1.板厚 1.6MM  两个相邻折断孔间距:2cm左右。2.板厚 1.2mm or 1.0mm,  两个相邻折断孔间距1.5mm; Z;
最后,如果针对一块很不规则的板的话,Layout也不好拼板(注意:并不是拼不出来,而是要考虑成本方面的耗材)。就直接出个Gerber给板厂,要求他们拼板,板厂会给出一个最节省成本的拼板方案。
针对不同板拼板的话,我们会单独的出每一块小卡的Gerber,然后把所有小卡的outline  copy 到一块板内,(如果有方向性就没问题),然后同样的操作,经由outline拼成一块合板
我一直强调的  有方向性,主要是因为,有的小卡会有零件伸出板外,比如说插件类的,如果是一块四方的小卡不考虑方向的话,把伸出板外的零件边和另块卡拼在一起的话,我们的产线无法在生产完后分板!!此点很重要~~ 如果没考虑到这点话,会让人笑话的~~~
您说的多块拼一块‘仅仅是copy outline就可以,然后把outline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操作上是指:将单板出GERBER后,再将OUTLINE复制拼接成拼版示意图,另出一张GERBER。然后一起发给厂商生产么?
需要v-cut边的话就紧密结合’具体操作上怎么处理? 是指拼接处的outline重合么? 那样的话V割的宽度和深度一般怎么取值?比如说2.0MM宽的板V割的宽度,深度是多少?
如果需要折断孔边的话,操作上也是拼接处的outline重合,然后在重合处等间距打上非金属化孔么? 那样的话孔径怎么取值啊
斑竹强调的方向性是在PCB图上可以标示的一个参数么?还是只是绘板时心里的一个概念?如果是一个参数,怎么实现的啊?(自己汗一个先!)
‘方向性,主要是因为,有的小卡会有零件伸出板外,比如说插件类的,如果是一块四方的小卡不考虑方向的话,把伸出板外的零件边和另块卡拼在一起的话,我们的产线无法在生产完后分板!’---那如果是板子四周都有伸出板外的零件呢?斑竹说的‘无法在生产完后分板’是指零件伸出板外且和相邻的拼板重合的部分会导致制板时无法识别该区域,并造成两板在该区域联体的情况么?
. 单块板可以直接出Gerber,然后把其他需要拼的板,通过Sub-Drawing方式把其他板的out-line ,Copy 过来
是的,Outline重合就可以,那么V-cut深度如果您指定当然可以,如果不指定的话,每个板厂都会有自己的V-cut深度,但是不会相差太远。
0 && image.height0){if(image.width=700){this.width=700;this.height=image.height700image.width;}} 0 && image.height0){if(image.width=700){this.width=700;this.height=image.height700image.width;}}
3. 在Out-line重合的地方打上 非镀铜孔NPTH就可以,大小一般我们会用20mil的,但是现在的板几乎不会在去用折断孔的方式了,因为折断孔的方式如果在分板后会遗留下锯齿状的毛刺,所以我们公司都几乎不会用这种方式,现在如果不用V-cut的方式的话,选用与折断孔方式同类的,但是不会打孔,也就是说仅仅是把孔删除,然后在板厂端就先V-cut好,拿到我们的产线打板后直接分板,就不会有毛刺,如下为古老的折断孔
0 && image.height0){if(image.width=700){this.width=700;this.height=image.height700image.width;}} 0 && image.height0){if(image.width=700){this.width=700;this.height=image.height700image.width;}}
方向性主要是指,这个小卡如果有突出板的之零件端,比如说是正方小卡的话,如果有一边有Audio Connect,而这个Audio Connect又是伸出板边的话,就算是有方向性。或者显卡有金手指边的话,拼板后绝不能把金手指向里,如果金手指向里的话,就无法镀金了!~~
5,如果小卡四周都有伸出板外之零件(目前好象我还没见到,当然,我很少做小卡),那么就只能用上述第三点中的折断孔方式,这样就不用V-cut分板机去分了。
     并不是造成无法识别该区域,而是如果有伸出板外元件的话,V-cut分板机一刀切下来,会伤元件!

4.关于DFA_BOUND_TOP的疑问
       用15.7以后发现用向导做封装时,会有生成一个DFA_BOUND_TOP层,其大小和PLACE_BOUND_TOP重合。
(以前在15.2和14.2中没有发现会有该层)
谁能帮忙解释下该层代表的用途和与之相关的注意事项么?  谢谢。
恩,这个我也是在15.7的时候发现的,曾经用过15.5,但是当时没注意,不记得有没有了
DFA_BOUND_TOP:它的应用主要是在Setup--DFA Constraint Spread Sheet 所应用到
现在有很多公司应该会导入Allegro的这个新功能:DFA,它主要作用是在做板之初刚排零件的时候,每个公司都有自己不同的DFA Rule,即:零件与零件排放间距,也是组装时所注意到的安全范围。;
举个简单例子,如下图片:Dip-Choke & Dip-Choke 之间我们的DFA Rule设置为 80mil,这样在摆零件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图表栏的Place Manual -H 命令)它就会在两颗零件DFA_BOUND_TOP碰撞的地方以圆圈显示,并且在摆放移动的过程中会有迟滞现象
不过个人感觉此Rule并不是很实用,因为虽然每个公司规则不同,但是规定出来的间距都是按照产线的理想间距来制定,这样对我们Layout会很苦难,所以我们再摆零件的时候,虽然有DFA Rule,但是我们没有谁会去遵守,因为我们的Assembly_TOP就已经自己扩大了安全范围~~~
以上请知悉~~  由于下面的DFA Rule,是我们自己公司的,所以不方便全部发给大家,仅抓取一点,以便大家了解~~

5.allegro的缚铜热风喊盘显示问题?
我设置的4层板子,第2层为地-负片。在铺铜的时候选择GND网络,但是铺后显示如上
可以正常有热风喊盘的形状,而U2确不可以。
哪位大虾知道请指点下,谢谢了。
热风焊盘是用于负片层的导通,针对你上述情况,有两点可能
1.要看你的U2的pad是否有做热风焊盘,也就是说你在做零件的时候是否有制作热风焊盘。
2.还有你的U2的pin是否是接地的信号,如果是接地信号,在第2层为地-负片就能显示热风焊盘,不接地的话,显示就如你图示。,
问题已经解决,是没有加flash symbol所致.汗, flash symbol 都没加,怎么可能看见thermal relief
6.请问如何为一个器件增加两个不同的RefDes
在设计过程中,需要为一个器件起两个不同的名字
请问如何为一个器件增加两个不同的RefDes
软件是不允许给一个器件2个refdes的。
楼主要给一个器件2个REFDES的目的是什么啊
是因为要给这个器件一个位号和一个说明么?
如果是那样的话,在该器件边上的丝印层上ADD-TEXT就可以了啊。
情况是这样的:用户要求做两块板子,这两块板子的网络是完全一样的,只有器件标号不同。
因此想能否在己画好的板子上再增加一个类似于RefDes的属性,只修改该标号就可以,而不必重新画一块板了。
    如果采用ADD-TEXT方式,倒是能在丝印层上加上文本,但是有个缺点就是所加的文本仅仅是文本而已,跟所标注的器件一点关系也没有
既然是两块网络一样,唯独位号不一样的板子,就把另一块的板子位号重新更新1下就好了啊
1 无论哪个版本都经常出现自动退出,提示为非法操作,然后不能存盘,自动退出。(ALLEGRO)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操作系统方面的原因,ALLEGRO要求在英文NT或 WINDOWS 2000下使用.在中文WINDOWS 2000下,出错概略提高许多。事实上,设计人员应充分使用Allegro的Autosave功能,以避免各种情况下引起的数据丢失。提示:Allegro在异常退出时,会在当前设计目录下产生一个后缀为sav的文件。用Allegro打开该文件,另存为brd文件即可)
2在ALLEGRO中,编辑焊盘时,经常会出现“执行程序错误”而退出程序,且没有备份文件,导致之前的工作白费。
     (此问题14.1已经解决,而且同样与操作系统有关)
3 在从自动布线器(SPECCTRA)建军回到ALLEGRO后,输出表层的线、孔就与器件成为一个整体,移动器件时,线、孔就附在上面一起移动。
(实际上,这个功能是Cadence应大多数用户要求而添加上的,主要是为了方便移动器件的时候fanout后的引腿和via能跟着一起移动。如果你实在不愿意这么做,可以执行下面这个Skill程序解决,以后版本将会有选项供用户选择:
he following Skill routine will remove invisible
; properties from CLINES and VIAS.
he intent of this Skill program is to provide
sers with the ability of deleting the invisible
; properties that SPECCTRASPIF puts on. This will allow the moving
f symbols without the attached clinesvias once the
esign is returned from SPECCTRA if the fanouts were originally
ut in during an Allegro session.
;
; To install Copy del_cline_prop.il to any directory defined
;   within your setSkillPath in your
;   allegro.ilinit. Add a load(del_cline_prop.il)
;   statement to your allegro.ilinit.
;
; To execute Within the Allegro editor type dprop or
;   del cline props. This routine should
;   only take seconds to complete.
;
eficiencies This routine does not allow for Window or
;   Group selection.
;
; WARRANTIES NONE. THIS PROGRAM WAS WRITTEN AS SHAREWARE AND IS AVAILABLE AS IS
;         AND MAY NOT WORK AS ADVERTISED IN ALL ENVIRONMENTS. THERE IS NO
;         SUPPORT FOR THIS PROGRAM.
;
elete invisible clinevia properties.
;
axlCmdRegister( dprop 'delete_cline_prop)
axlCmdRegister( del cline props 'delete_cline_prop)
(defun delete_cline_prop ()
   ;; Set the Find Filter to Select only clines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CLINES VIAS)
       onButtons (list CLINES VIAS))
   ;; Select all clines
   (axlClearSelSet)
   (axlAddSelectAll) ;select all clines and vias
   (setq clineSet (axlGetSelSet))
   (axlDBDeleteProp clineSet SYMBOL_ETCH) ;Remove the property
   (axlClearSelSet)     ;unselect everything
)
4.用贴片焊盘(type=single)做成的package,用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编辑,发现type变成了blindburied。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软件显示上的小漏洞,但是丝毫不影响使用,焊盘还是事实上的single)
5.修改过焊盘后以同名保存(替换了原来的焊盘),但是用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检查用该焊盘做的package,发现仍旧是老焊盘,而事实上任何目录中老焊盘都不存在了。既然allegro是要到pad_path中调用焊盘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修改完焊盘之后, 需要update pad才能更新,因为Allegro是把相关的数据都纳入到brd文件集中管理的)
6.打开padstack editor就会出现这样的提示:pad_designerCan't open journal file。于是新做的焊盘无法保存,提示:failed to open file '#T001632.tmp'。
     (请检查系统环境变量设置是否正确;另外所有路径都不能使用汉字)
7.AELLGRO中竟然无UNDO、REDO这种常用FUNC,让人非常费解!!!
    (15.0版本将增加Undo、Redo功能)
8,ALLEGRO中直接从库中调的元件不能定义网络及 Ref des。
     (是的。这样一来可以保证你LAYOUT结果和原理图目的是一致的,而不会因为不小心而出错。一般我们不应该直接从库中调元件,而应通过导入新的NETLIST来增加新元件.)
9,公英制转换偏差太大。
    (由于计算精度的限制,公英制的来回转换会产生一定的累积误差,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频繁转换公英制)
10,对于颜色的设置不能EXPORT 颜色文件,每块PCB都必须重新设置颜色。
    (Allegro没有保存颜色表的功能,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简单的方法解决,如:调用Script功能;或着准备一个空板,里面只保存偏好的颜色设置,把网表Export到这个空板就可以了)
11,Allegro里没有对齐元件的功能。
     (后面版本的Allegro将会有对齐功能)
12,垃圾文件太多,不知那些有用。
    (Cadence实际上极少产生垃圾文件,许多文件都是设计高速PCB所需要的。)
13,Allegro步线抓焊盘的功能太弱,不能保证线段结束时连接在PIN的中心。
    (在Allegro右面的Control panel-Option中选择Snap to connect point,并请在布线时连到Pad前,右键选TOGGLE即可。如经常性出现此问题,可将TOGGLE设成快捷键方式)
14,编辑Shape时,选择Boundary还得十分小心,有一点重合都不行。
     (可以通过调整GRID来修改铜箔,这样一来更容易)
15.CCT布线时网络不高亮;由ALLEGRO到CCT前布的线只能删除,不能回退,不能自动优化鼠线.
16.ALLEGRO鼠线不能只显示当前屏幕上的PIN的鼠线,全屏布线时高亮不明显.
    (方法一:可以在setup-user preference-display中,勾选display_nohilitefont项,将高亮设为实线显示;
方法二:改变高亮颜色。点击Hilight按钮,右面控制面板的Option栏会提供可选择的颜色表;
方法三:使用Shadow Mode,明暗的对比度可以在Color and Visibility中的Shadow Mode项调整。)
三种方法配合使用,会得到更好的显示效果。

17.在ALLEGRO中,改变线宽时鼠标需放在线宽栏的右边才可改变。
    (使用时光标应在Control Panel区域,一旦移到Work area就开始执行Allegro命令,因此就不能再进行输入,不过这个问题是可以改进的)
18.在ALLEGRO中没有网络也可以走出一根走线.(很容易造成多余的线头)并且清除线头及多余过孔也不彻底!(GLOSS命令)
    (如何去掉断线头?分为有网络属性的断线头和VIA,同无网络属性的断线头两种。
     对无net的断线头,可以通过Hilight 来实现,要把Hilight 的Color同client相区别。可多试几试hilight的color来发现断线头。

对有net属性的断线头和VIA,可采用
       在ROUTEGLOSSPARAMETER下,选中1,2,3项,点选GLOSS即可:
点击左边的方按钮,还可以改变参数的设定。
19.14.0的原理图到14。1的PCB转网表时在空板时可以转入,但是后来网表变化,不能转进来
(报错:NET NAME ALREADY EXIST),有时换一台机器即可,随机性很大!
    (此问题已解决,请安装最新的补丁盘或到下面地址下载补丁程序、安装:
ftpftp.cadence.compatchesPS ... B14.10-s018wint.exe
ftpftp.cadence.compatchesPS ... e14.10-s056wint.exe )
20.ALLEGRO中最好可以方便走排线。
     (CCT具备此功能。Allegro走排线功能正在开发中)
21.用Net logic 改变的网络不能反标至原理图
     (可以。用tool2-design association可以反标网络)
22.Allegro没有BUS走线的功能,差分线不能同时布线
     (目前走BUS线可以到CCT里完成。从PSD14.2开始,Allegro对差分线的处理功能将会大大加强)
23.CCT差分线布线困难,经常不能转弯,而且有时候想单独处理其中一根线时不被允许
     (这种情况可在ALLEGRO中处理,15.0将会对此做较大改进)
24.布线时设定过孔,无法用预缆方式,只能自己去了解过孔名,然后自己敲名字。
     (这的确是一个缺点。该问题已列入15.0改进计划)
25.在allegro里推动过孔时有可能会冒出一大堆错,还不能undo.
     (14.2对过孔的推挤有很大改进)
26.有时优化走线时,旧线还需要再手动删除。
     (优化走线是在原走线的基础上进行,因此不会有新线产生)
27.设定最小线长与最大线长,当线长小于设定时,没有DRC报错(ELECTRICAL CONSTRAINT SPREATSHEET)
     (在14.0版本以后,Allegro增加了未布线的最小线长检查,可以通过对环境变量CHECK_MIN_DELAYS的设置来实现,如果设置为ON的话,当线长小于设定时,将会有DRC报错。其检查的依据是两个PIN之间飞线的曼哈顿距离)
28.13.6做的原理图,转到14.1不能将数据传递给已经UPREV的原13.6的板.
(问题提的不很清楚。从14.0开始:
1、因为添了约束管理器,不能从高版本的向低版本传递数据;
2、uprev13.6的板时Flash symbol也需要uprev,勾选use preference中Misc里面的old_style_flash_symbols即可;也可以使用批处理转换,DOS命令:
FOR   %%f   IN   (.bsm)   DO   flash_convert   %%f
3、如果跟约束有关,要注意原来的DELAY_RULE 和MATCHED_DELAY已改为 PROPAGATION_DELAY 和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
29. ALLEGRO中UPDATE SYMBOLS 时,LIBRARY中的该元件明明已改过来,
   但就是不能UPDATE过来,并且从PACKAGE SYMBOL 中也看不到该器件(不选DATA BASE,就选LIBRARY)
     (应该是路径方面的问题,不然Package Symbol里不会看不到的,请仔细检查一下环境变量的设置。或者你可以这么试试,在concept里重新以Phisical方式Add这个器件,然后Export(用Update Allegro Board 并且勾选ECO)

楼主:
1、 更新封装

  封装修改后,在allegro下palce--update symbols。在package symbol下选择要更新的封装。

                注意勾选  update symbol padstacks

                                  Ignore FIXED property。

2、如何批量放置VIA?

比方在TOP层铺了一片铜到地,然后想规则的放置一批VIA将表面铺铜区连接到地层,能不能自动完成啊?手动放很麻烦也不均与,影响美观

Copy

Find勾選Via

Option填寫數量,間距。。。

别人整理的 还不错 原文地址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3006536.HTM

1.         Allegro中我设置了highlight的颜色为白色,但选中后颜色是白蓝相间的,很不方便查看。是什么地方需要设置,哪位大虾告诉哈我?

答: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display_nohilitefont 这个选项打勾就行了。

2.         不小心按了Highlight Sov后部分线高亮成白色,怎样取消?

答:这个是用来检查跨分割的,取消的办法是:如果是4层板的话,在电源层跟地层都铺上地网络,然后再按Highlight Sov刷新即可。

3.         如何更改Highlight高亮默认颜色?

答:可以在Display->Color/Visibility->Display->Temporary Highlight里修改即可,临时修改颜色可以点Display->Assign Color来实现。

4.         如实现Highlight高亮部分网络,而背景变暗,就像Altium Designer那样?

答:可以在Display->Color/Visibility->Display->Shadow Mode打开该模式,并且选中Dim active layer即可。

5.         快速切换层快捷键

答:可以按数字区里的“-”或“+”来换层。

6.      OrCAD跟Allegro交互时,出现WARNING [CAP0072] Could not find component to highlight错误等?

答:OrCAD输出网表,Allegro导入网表,确保两者对的上号,然后在Orcad选中元件,再右键Editor Select,即可在Allegro中选中该元件;反过来,在Allegro中要先Highlight某元件,在Orcad中变会选中该元件。

1.ORcad :首先打开orcad和allegro分别占1/2的窗口界面。然后orcad中 Tools/creatnetlist/PCB Editor中Create PCB Editor Netlist下的Options中设置导出网表的路径。然后确定导出网表。

2.Allegro:Files/Import/Logic/ 最底下的Import directory中设置刚才导出网表的路径。然后导入即可,只要不出现error即可。

3.操作互动:首先在allegro中选中高亮display/Highlight,然后到orcad中选中一个元件或者引脚哪么对应的allegro中旧高亮显示了。当然了选中Dehighlight就可以不高亮显示了。

7.         关于盲孔及埋孔B/B Via的制作方法?

答:可先制作通孔Thru via,然后Setup->B/B via definitions->Define B/B via,如下图,完成后,再在Constraint Manager->hysical->all layers->vias里添加B/B Via即可。

8.         在用Router Editor做BGA自动扇出时,遇到提示无法找到xxx解决方法?

答:路径里不能有中文或者空格 。

9.         在制作封装时,如何修改封装引脚的PIN Number?

答:Edit->Text,然后选中PIN Number修改即可。

10.     对于一些机械安装孔,为什么选了pin后,选中老是删除不了?

答:因为这些Mechanical Pin属于某个Symbol的,在Find里选中Symbols,再右键该机械孔,点Unplace Component即可。

11.     在OrCAD里用Off Page Connector为什么没起到电气连接的作用?

答:先科普下:

1.off_page connector确实是用在不同页间比较合适,同一页中可以选择用连线,总线或者Place net alias来连通管脚,没有见过在同一页中用off_page connector的。

2.off_page connector在电气特性上是没有方向性的,但是在制图时,为了人看方便,所以使用的双向信号和单向信号的符号还是不同的,这是为了让人知道它是输入还是输出。电气特性的连接是在芯片做原理图封装时,对管脚定义时形成的。

原因分析:Off Page Connector用于平坦式电路图中多页面原理图电气连接(这些原理图必须从属于同一个Parent Sheet Symbol)。如下图所示才算同一个Parent sheet symbol。

12.     如何将两块电路板合成一块?

答:先将电路板A导出成Sub-drawing,然后电路板B再导入该Sub-drawing,同时原理图也合成一个原理图,完后创建网表Netlist,电路板B再导入该Netlist,此时电路板B存在一些未名的器件和已名的器件,因为导入Sub-drawing元件布局跟连线都跟原来的保持一致,但是去掉了电路板A中元件的网表信息的,而导入该Netlist则导入了网表信息,为了利用原来的元件布局,可用Swap->Component命令来交换元件网表信息而保持原来的布局不变。

13.     元件封装中的机械安装孔Mechanical Symbol?

答:使用Allegro PCB Design XL的Package symbol模板建立一个元件封装,对于有电气连接性的pin将其按照实际元件的引脚编号。而对于机械安装孔的pin,将其pin number删除掉,表明它是一个非电气连接性的引脚,大多数指安装孔。比如DB9、RJ45等接插件都具有两个(或者以上)的机械孔。

14.     Mechanical Symbol已经存在库中,但Place->Manually在Mechanical Symbols里见不到?

答:在Placement里的Advance Settings选项卡中选中Library即可。

15.     ORCAD画原理图时,off page connector 后加上页码的方法?

答:用ORCAD画原理图,很多ORCAD的SCH中,大多在offpage connector 加上一个页码。方法很简单:Tools->annotate->action->add intersheet reference即可。

16.     布线时,添加到约束中的所有的通孔和盲孔都可以显示,但是所有埋孔都不能显示,不知道为什么。比如,L1—L2,L1--L3, L1--L8(8层板)都可以显示,但是L2——L7,L3--L6都无法显示?

答:在pad制作时需要把microvia点上即可。

17.     Allegro Region区域规则设置?

答:setup - constraints - constraint manager或者快捷菜单中带cm标记的,Cmgr图标启动constraints manager图表窗体,在窗体中选择object-->create-->region,此后就在表中设置一下物理或者间距规则,只不过在设置通孔时可以双击弹出选择过孔窗体,非常方便。最后设置完了点击OK,此后在allegro pcb的菜单中shape下有利用Rectangular建立一个矩形,然后在option中的active class 选择Constraint Region,subclass选择all.assgin to region选择你刚刚在规则管理中建立的区域规则名称,如果没有说明你没有保存好,重新操作一遍以上的规则建立过程。

18.     与某个Symbol的引脚相连的Clins和Vias删除不了?

答:可能该Symbol为fix,Unfix该Symbol即可。

19.     Allegro使用Fanout by pick功能时老是扇不出,而且停到一半卡死?

答:可能待扇出Symbol所在区域中存在Etch层的Shape,要删掉这些Shape才行。

20.     将某个网络设置成电源网络,并设置其电压、线宽等属性?

答:选中该Net,然后Edit->roperties,按下图修改其属性即可。或者也可以依次点击Tools->Setup Advisor->Next->Next->Identify DC Nets->填入网络的Voltage即可。

21.     为什么器件bound相互重叠了,也不显示DRC错误呢?是不是哪里设置要打开以下?

答:有两种,一个是pin到pin的距离约束,主要是防止短路,需要在constrain中设置smd pin 到smd pin的距离,然后在setup——constrain——modes中的spacing modes中勾选smd pin to smd pin。

另外一个是检查两个器件是否重叠,需要用到place bound top/bottom,至于是顶层还是底层,要更具你的器件而定,这个规则只要是两个器件的place bound层相互重叠就会报警,同样需要打开检查开关,在setup——constrain——modes中的design modes(package)中勾选package to package为on(其中on为实时监测,只要触犯规则就报警,batch为只有点击update drc才监测报警,off是不监测,违反规则不报警)。当然,Color/Visibility中Stack-UP中相应层中的DRC显示也要开启。

22.     拖动时为什么不显示鼠线?移动铺铜或元件时,原来与之相连的过孔和线都消失了,怎么解决?

答:Move时要选中Ripup Etch。选中Ripup Etch时将去掉跟该Symbol引脚相连的Clines,同时显示Rats,选中Stretch Etch时用Clines代替Rats,而什么都不选时则保留Clines同时显示Rats。所以移动铺铜或元件为保留原来的过孔和线,则不能选中Ripup Etch。

另外:定制Allegro环境

  Find(选取)
      Design Object Find Filter选项:
        Groups(将1个或多个元件设定为同一组群)
        Comps(带有元件序号的Allegro元件)
        Symbols(所有电路板中的Allegro元件)
        Functions(一组元件中的一个元件)
        Nets(一条导线)
        Pins(元件的管脚)
        Vias(过孔或贯穿孔)
        Clines(具有电气特性的线段:导线到导线;导线到过孔;过孔到过孔)
        Lines(具有电气特性的线段:如元件外框)
        Shapes(任意多边形)
        Voids(任意多边形的挖空部分)
        Cline Segs(在clines中一条没有拐弯的导线)
        Other Segs(在line中一条没有拐弯的导线)
        Figures(图形符号)
        DRC errors(违反设计规则的位置及相关信息)
        Text(文字)
        Ratsnets(飞线)
        Rat Ts(T型飞线)

    文件类型:
      .brd(普通的电路板文件)
      .dra(Symbols或Pad的可编辑保存文件)
      .pad(Padstack文件,在做symbol时可以直接调用)
      .psm(Library文件,保存一般元件)
      .osm(Library文件,保存由图框及图文件说明组成的元件)
      .bsm(Library文件,保存由板外框及螺丝孔组成的元件)
      .fsm(Library文件,保存特殊图形元件,仅用于建立Padstack的Thermal Relief)
      .ssm(Library文件,保存特殊外形元件,仅用于建立特殊外形的Padstack)
      .mdd(Library文件,保存module definition)
      .tap(输出的包含NC drill数据的文件)
      .scr(Script和macro文件)
      .art(输出底片文件)
      .log(输出的一些临时信息文件)
      .color(view层面切换文件)
      .jrl(记录操作Allegro的事件的文件)
    设定Drawing Size(setup\Drawing size....)
    设定Drawing Options(setup\Drawing option....)
      statusn-line DRC(随时执行DRC)
        Default symbol height
      Display:
        Enhanced Display Mode:
          Display drill holes:显示钻孔的实际大小
          Filled pads:将via 和pin由中空改为填满
          Cline endcaps:导线拐弯处的平滑
          Thermal pads:显示Negative Layer的pin/via的散热十字孔
    设定Text Size(setup\Text Size....)
    设定格子(setup \grids...)
      Grids on:显示格子
      Non-Etch:非走线层
      All Etch:走线层
      Top:顶层
      Bottom:底层
    设定Subclasses选项(setup\subclasses...)
      添加\删除 Layer
        New Subclass..
    设定B/Bvia(setup\Vias\Define B/Bvia...)

      Ripup etch:移动时显示飞线
      Stretch etch:移动时不显示飞线

信号线的基本操作:
    更改信号线的宽度(Edit\Change\Find\Clines)option\linewidth
    删除信号线(Edit\Delete)
    改变信号线的拐角(Edit\Vertex)
    删除信号线的拐角(Edit\Delete Vertex)

23.     如何修改某个Shape或Polygon的网络属性以及边界?

答: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单击选中该Shape->在右边Option栏Assign net name中将Dummy Net修改成自己想要的网络,当鼠标光标停留在边界时可以拖动光标修改边界。

24.     如何只删除某一层里的东西?

答:很简单,Display->Color/Visibility->单独显示要想删除的那一层,OK后删除即可。

25.     如何替换某个过孔?如何不在布线状态下快速添加过孔?

答:Tools->adStack->Replace,然后必须选上Single via replace mode,最后选上要想替换的过孔即可;利用copy来快速添加大量过孔即可。

26.     如何在allegro中取消Thermal relief花焊盘(十字焊盘)

答:set up->design parameter ->shape->edit 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Thermal relief connects ->Thru pins ,Smd pins -> full contact

27.     在等长走线时,如何更改target目标线?

答:绕等长有两种:一种是设在一定范围内绕没有基准,就是说在一组BUS里必须绕到这个范围内才会变绿,这个我一般不用,因为BUS里少绕一根不到这个范围就不会变绿。另一种就是设在一定范围内有基准的,也许就是你表达的这种,ElectricalConstraint Set-->Net-->Routing-->Relative Propagation-->relative Delay-->Delta:Tolerance下你想设做基准的Net,点鼠标右键,在下拉菜单选择set as target。

28.     如何分割电源层?

答:使用Anti Etch来分割平面

使用Add->line命令,并且设置Active Class为Anti Etch,设置好线宽,并且在外框画好RoutKeepin,然后在已经建立Shape的平面上,画出想要分隔的范围,再用Edit->Split Plane->Create。

29.    画了line型线,如何修改?

答:Edit->Vertex(顶点)命令来修改。

30.  通孔式焊盘做得比较大,且排列的较密集,怕连锡怎么办?

答:焊盘间画丝印做隔离。

31.  allegro对齐的问题

答:1.首先右键application mode切换到模式placement edit;

2.框选需要对齐的元件;

3.关键的一步,在你要对齐的基准元件上右键,选择align components;OK

4.allegro只能实现这个中心点对齐,至于更高级的要使用skill了

32.  修改了元器件封装,如何更新到PCB?

答:Place->Update Symbols->Package Symbols->找到该封装->点击Refresh即可。

33.  Allegro如何添加机械孔?

答:孔径为NPTH(None Plated Through Hole),焊盘为NULL,THERMAL RELIEF和ANTI PAD需比孔径大20MIL左右.然后把它当做via来用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做成Symbol来添加。

34.  画封装时如何将元件参考点设在中间?

答:画好封装后,Setup->designer parameters->Move Orign即可。

35.     在Allegro中如何更改字体和大小(丝印,位号等)

配置字体:
allegro 15.2:
setup->text sizes
text blk:字体编号
photo width: 配置线宽
width,height:配置字体大小
改变字体大小:edit->change,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find tab里只选text(只改变字体)
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options tab里line width添线的宽度和text block里选字体的大小。
最后选你准备改变的TEXT。
框住要修改的所有TEXT可以批量修改

allegro 16.0: setup->design->parameter->text->setup text size
text blk:字体编号
photo width: 配置线宽
width,height:配置字体大小
改变字体大小:
edit->change,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find tab里只选text(只改变字体)
然后在右边控制面板options tab里line width添线的宽度和text block里选字体的大小。
class->ref des->new sub class->silkscreen_top

最后选你准备改变的TEXT,框住要修改的所有TEXT可以批量修改,
注意:
如果修改顶层丝印要先关掉底部丝印层,silkscreen_bottom和display_bottom

--------------------------------------------------------------------

在建封装的时候可以设定

36.  Allegro静态铺铜时,当用Shape void Element来手动避让时,有些区域明明很宽但老是进不去以致导致出现孤岛?

答:在用Shape Void Element命令时,选中Shape,右键Parameter,Void Controls->Creat Pin voids,将In-Line改为Individually即可。

37.  重叠元件,如何切换选中它们?

答:选中该最上面元件,按Tab逐层切换选中。

38.  画封装的时候,明明已经在某些层上有定义,如Rout Keepout等,但是调用元件到板上却老是找不到该层?

答:可能有两个原因:1、PCB板上没显示该层;2、画封装的时候,如Top层定义成“Top_Cond”,但PCB上却定义成“TOP”,所以显示不出来。

39.  动态铺铜时,Update to Smooth但还是存在Out of date shapes,什么原因?

答:可能存在一些dummy net 的shapes,可以通过在Report里运行Shape dynamic state来找到这些shapes,又因为dummy net的shapes可能不会就这样显示出来,可以stack-up里boundary那栏打开,用shape select来选中它来删除。

40.  Package Geometry 里的Silkscreen画的是封装的外框,Component Geometry里的Silkscreen是器件的编号文本如R1等。

41.  Place_Bound_Top

Used to ensure you don’t place components on top of each without getting a DRC.  This boundary normally defines the component area which may or may not include pins of surface mount devices. This boundary can also be assigned a component high to be verified at the board level and checked to the Package_Keepout_Top boundaries or any other special component clearances.  If this boundary does not exist than it will be automatically created based on the Assembly_Top outline and the outer extents of the component pins. This boundary can only be defined at the symbol level (.dra).

Dfa_Bound_Top
Used by the Real Time Design for Assembly (DFA) Analysis to check clearances between components driven by a Spreadsheet based matrix of components.  This boundary normally or can be different then the traditional Place_Bound_Top boundary and it may include pins of surface mount devices. If this boundary does not exist than the DFA checks default to using the Place_Bound_Top boundary.  This boundary can only be defined at the symbol level (.dra).

Package_Keepout_Top
Used to ensure you don’t violate placement keepout areas or high restricted area in a design. This boundary can only be defined at the board level (.brd) and cannot be added to the symbol level (.dra) unless it is part of a Mechanical Symbol (.bsm)

42.  allegro导出库时,no library dependencies选项有什么用?

答:选中该选项,导出库时会连同焊盘一起导出去。

43.  Constraints manager里无法建立pin pair?

答:有可能是虽然已经给电阻、电容等器件建立Espice模型了,但是IC的pin脚IO属性没定义。可以编辑pin脚的属性,找到pinuse项,在里面更改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1、 更新封装  封装修改后,在allegro下palce--update symbols。在package symbol下选择要更新的封装。 ...

以后准备把画PCB中遇到的问题在这里记录下来。

ALLEGRO使用(V16.2)-DRC错误代码对照

代码

相关对象

说明

单一字符代码

L

Line

走线

P

Pin

元件脚

V

Via

贯穿孔

K

Keep in/out

允许区域/禁止区域

C

Component

元件层级

E

Electrical Constraint

电气约束

J

T-Junction

呈现T形的走线

I

Island Form

被Pin或Via围成的负片孤铜

错误代码前置码说明

W

Wire

与走线相关的错误

D

Design

与整个电路板相关的错误

M

Soldemask

与防焊层相关的错误

错误代码后置码说明

S

Shape/Stub

与走线层的Shape或分支相关的错误

N

Not
Allowed

与不允许的设置相关的错误

W

Width

与宽度相关的错误

双字符错误代码

BB

Bondpad to Bondpad

Bondpad之间的错误

BL

Bondpad to Line

Bondpad与Line之间的错误

BS

Bondpad to Shape

Bondpad与Shape 之间的错误

CC

Package to Package

Package之间的 Spacing 错误

Symbol Soldermask to Symbol

Soldermask零件防焊层之间的Spacing 错误

DF

Differential Pair Length Tolerance

差分对走线的长度误差过长

Differential Pair Primary Max Separation

差分对走线的主要距离太大

Differential Pair Secondary Max Separation

差分对走线的次要距离太大

Differential Pair Secondary Max Length

差分对走线的次要距离长度过长

DI

Design Constraint Negative Plane Island

负片孤铜的错误

ED

Propagation-Delay

走线的长度错误

Relative-Propagation-Delay

走线的等长错误

EL

Max Exposed Length

走线在外层(TOP&BOTTOM)的长度过长

EP

Max Net Parallelism Length-Distance Pair

已超过Net之间的平行长度

ES

Max Stub Length

走线的分支过长

ET

Electrical Topology

走线连接方式的错误

EV

Max Via Count

已超过走线使用的VIA的最大数目

EX

Max Crosstalk

已超过Crosstalk值

Max Peak Crosstalk

已超过Peak Crosstalk值

HH

Hold to Hold Spacing

钻孔之间的距离太近

HW

Diagonal Wire to Hold Spacing

斜线与钻孔之间的距离太近

Hold to Orthogonal Wire Spacing

钻孔与垂直/水平线之间的距离太近

IM

Impedance Constraint

走线的阻抗值错误

JN

T Junction Not Allowed

走线呈T形的错误

KB

Route Keepin
to Bondpad

Bondpad在Keepin之外

Route keepout
to Bondpad

Bondpad在keepout之内

Via Keepout
to
Bondpad

Bondpad在Via Keepout之内

KC

Package to Place Keepin Spacing

元件在Place Keepin之外

Package to Place Keepout Spacing

元件在Place Keepout之内

KL

Line to Route Keepin Spacing

走线在Route Keepin之外

Line to Route Keepout Spacing

走线在Route Keepout之内

KS

Shape to Route Keepin Spacing

Shape在Route Keepin之外

Shape to Route Keepout Spacing

Shape在Route Keepout之内

KV

BBVia to Route Keepin Spacing

BBVia在Route Keepin之外

BBVia to Route Keepout Spacing

BBVia在Route Keepout之内

BBVia to Via Keepout Spacing

BBVia在Via Keepout之内

Test Via to Route Keepin Spacing

Test Via在Route Keepin之外

Test Via to Route Keepout Spacing

Test Via在Route Keepout之内

Test Via to Via Keepout Spacing

Test Via在Via Keepout之内

Through Via to Route Keepin Spacing

Through Via在Route Keepin之外

Through Via to Route Keepout Spacing

Through Via在Route Keepout之内

Through Via to Via Keepout Spacing

Through Via在Via Keepout之内

LB

Min Self Crossing Loopback Length

LL

Line to Line Spacing

走线之间太近

LS

Line to Shape Spacing

走线与Shape 太近

LW

Min Line Width

走线的宽度太细

Min Neck Width

走线变细的宽度太细

MA

Soldermask Alignment Error Pad

Soldermask Tolerance太小

MC

Pin/Via Soldermask to Symbol Soldermask

Pad与Symbol Soldermask之间的错误

MM

Pin/Via Soldermask to Pin/Via Soldermask

Pad
Soldermask之间的错误

PB

Pin to Bondpad

Pin与Bondpad之间的错误

PL

Line to SMD Pin Spacing

走线与SMD元件脚太近

Line to Test Pin Spacing

走线与Test元件脚太近

Line to Through Pin Spacing

走线与Through元件脚太近

PP

SMD Pin to SMD Pin Spacing

SMD元件脚与SMD元件脚太近

SMD Pin to Test Pin Spacing

SMD元件脚与Test元件脚太近

Test Pin to Test Pin Spacing

Test元件脚与Test元件脚太近

Test Pin to Through Pin Spacing

Test元件脚与Through元件脚太近

Through Pin to SMD Pin Spacing

Through元件脚与SMD元件脚太近

Through Pin to Through Pin Spacing

Through元件脚与Through元件脚太近

PS

Shape to SMD Pin Spacing

Shape与SMD元件脚太近

Shape to Test Pin Spacing

Shape与Test元件脚太近

Through Pin to Shape Spacing

Through元件脚与Shape太近

PV

BBVia to SMD Pin Spacing

BBVia与SMD元件脚太近

BBVia to Test Pin Spacing

BBVia与Test元件脚太近

BBVia to Through Pin Spacing

BBVia 与Through元件脚太近

SMD Pin to Test Via Spacing

SMD Pin与Test Via太近

SMD Pin to Through Via Spacing

SMD Pin与Through Via太近

Test Pin to Test Via Spacing

Test Pin与Test Via太近

Test Pin to Through Via Spacing

Test Pin与Through Via太近

Test Via to Through Pin Spacing

Test Via与Through Pin太近

Through Pin to Through Via Spacing

Through Pin与Through Via太近

RC

Package to Hard Room

元件在其他的Room之内

RE

Min Length Route End Segment at 135Degree

Min Length Route End Segment at 45/90Degree

SB

135Degree Turn to Adjacent Crossing Distance

90Degree Turn to Adjacent Crossing Distance

SL

Min Length Wire Segment

Min Length Single Segment Wire

SN

Allow on Etch Subclass

允许在走线层上

SO

Segment Orientaion

BB

Bondpad to Bondpad

Bondpad之间的错误

SS

Shape to Shape

Shape之间的错误

TA

Max Turn Angle

VB

Via to Bondpad

Via 与Bondpad之间的错误

VG

Max BB Via Stagger Distance

同一段线的BB Via之间的距离太长

Min BB Via Gap

BB Via之间太近

Min BB Via Stagger Distance

同一段线的BB Via之间的距离太近

Pad/Pad Direct Connect

Pad 在另一个Pad 之上

VL

BB Via to Line Spacing

BB Via与走线太近

Line to Through Via Spacing

走线与Through Via太近

Line to Test Via Spacing

走线与Test Via太近

VS

BB Via to Shape Spacing

BB Via与Shape太近

Shape to Test Via Spacing

Shape 与Test Via太近

Shape to Through Via Spacing

Shape与Through Via太近

VV

BB Via to BB Via
Spacing

BB Via之间太近

BB Via to Test Via Spacing

BB Via与Test Via太近

BB Via to Through Via Spacing

BB Via与Through Via太近

Test Via to Test Via Spacing

Test Via之间太近

Test Via to Through Via Spacing

Test Via与Through Via太近

Through Via to Through Via Spacing

Through Via之间太近

WA

Min Bonding Wire Length

Bonding Wire 长度太短

WE

Min End Segment Length

Min Length Wire End Segment at 135Degree

Min Length Wire End Segment at 45/90Degree

WI

Max Bonding Wire Length

Bonding Wire 长度太长

WW

Diagonal Wire to Diagonal Wire Spacing

斜线之间太近

Diagonal Wire to Orthogonal Wire Spacing

斜线与垂直/水平线之间的距离太近

Orthogonal Wire to Orthogonal Wire Spacing

垂直/水平线之间的距离太近

WX

Max Number of Crossing

Min Distance between Crossing

XB

135 Degree Turn to Adjacent Crossing Distance

90 Degree Turn to Adjacent Crossing Distance

XD

Externally Determined Violation

XS

Crossing to Adjacent Segment Distances

楼主:
一、Capture生成netlist的时候报错:

1. Unable to open c:\Cadence\PSD_14.2\tools\capture\allegro.cfg for read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to proceed

错误解释:

allegro.cfg文件找不到或allegro.cfg文件不能打开,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有可能每台电脑上安装Allegro的的位置不一样,allegro.cfg文件找不到是理所当然的。

处理办法:

点生成netlist,点setup,修改路径为capture\allegro.cfg所在路径,把allegro.cfg文件的位置选择你现在安装目录的文件位置。

2. Spawning... "C:\Cadence\PSD_15.1\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F:\gcht\CC2430\Projects\mysch.dsn" -n "C:\CADENCE\PSD_15.1\TOOLS\PROJECTS" -c "C:\Cadence\PSD_15.1\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CC2430_DEMO"

#1 Error   [ALG0012] Property "PCB Footprint" missing from instance U3: SCHEMATIC1, PAGE1 (2.00, 2.10).

#2 Error   [ALG0012] Property "PCB Footprint" missing from instance C2: SCHEMATIC1, PAGE1 (2.30, 0.30).

#17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错误解释:

Error [ALG0012] Property "PCB Footprint" missing from part <Part Reference>: <Schematic> , <Page> (<LocationX> , <LocationY)>

A PCB Footprint (JEDEC_TYPE in Allegro) is required for all parts in Allegro. Therefore all parts without this property are listed before aborting the netlisting. You can add the PCB Footprint property by selecting the part listed, then choosing Edit Properties from the pop-up menu and placing a value, such as dip14_3, on the part.

在Allegro中,每个器件都需要一个PCB封装。所以在取消列出网表之前,软件会列出所有没有此项的器件。你可以选择列出的器件添加PCB封装,然后选择Edit Properties来编辑器件的值。

处理办法:

在导出Netlist 之前,只需要保证每个器件都是有封装的,且器件PCB Footprint值与对应的.dra封装文件名一致。

3. [DRC0011] Reference is invalid for this part

The reference for the part is invalid. For example, this occurs when a part reference like U?A has not been updated. Update the part reference。

Reference项不可随意修改。

4.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Check device file.

原因:原理图中的晶振给了两个管脚,而其封装却是四个管脚。

原理图与PCB封装对应原则:

除了PCB Footprint的名字要写对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原理图的元件的管脚数目一定要和封装的管脚数目必须一样。这里说的管脚,包括了原理图中可能没有现实的Power Pins,不包括封装中的machanical pins;另外,原理图和封装的对应关系是依靠pin number来建立的,所以两者的相应的pin number一定要一样,而pin number是不是数字并没有关系。

5. ERROR(SPMHNI-191): Device/Symbol check error detected.
WARNING(SPMHNI-337): Unable to load symbol 'HDR1X2' for device 'B2S_HDR1X2_B2S':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57S40DP.
    due to ERROR(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THS79X59X45X4X15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原因:花焊盘Flash没有创建.fsm的symbol文件,或是该文件保存路径与.psm文件不一致。

二、Allegro导入netlist的时候报错can not find symbol:

出现Netrev succeeded即可,说明已没有error了,可以直接打开自动生成的.brd文件了。但此时Updating Allegro PCB Editor Board仍然会有红叉,貌似还有问题。果然,在QuickPlace的时候,有一些器件的Footprint无法Place,提示的错误原因是can not find symbol,不知所云。

有一种可能就是Allegro工作区的面积不够大,而QuickPlace放置的Footprint都位于Outline范围之外,因而如果工作区面积设置的不够大的话,会导致有一些器件的Footprint无法Place。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元件在原理图中的引脚数目与Footprint中的引脚数目不一致。这是也会出现Netrev succeeded,同时有警告,但是同样会导致这些器件的Footprint无法Place。

第三种可能: 在导入Netlist时会产生如下警告: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337): Unable to load symbol '8P4R_0402_CN_42' for device 'RESARR_IS_4/SM_8P4R_0402_CN_4_1':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8P4R-0402_CN-42_BIGPAD.

即找不到PAD文件。如果本身就没有PAD文件,则按照Datasheet上面引脚大小自己画一个;若有PAD文件,则应设置好路径:在PCB Editor中Setup→User Preferences→Design_paths,设置padpath和psmpath;若对PAD文件进行过修改(包括重命名),则应在PCB Editor中Tools→Padstack,Replace或Refresh。

第四种可能:.dra封装文件有DRC错误。此时在生成网表时,在Capture的Session Log中只会有Warning而无Error,但QuickPlace仍无法放置该Footprint。如何修改DRC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Capture生成netlist的时候报错:

1. Unable to open c:\Cadence\PSD_14.2\tools\capture\allegro.cf ...

一、Capture生成netlist的时候报错:;1.Unabletoopenc:\Cadence;allegro.cfg文件找不到或allegro;处理办法:;点生成netlist,点setup,修改路径为c;2.Spawning..."C:\Ca;"C:\CADENCE\PSD_15.;"C:\Cadence\PSD_15.

一、Capture生成netlist的时候报错:

1. Unable to open c:\Cadence\PSD_14.2\tools\capture\allegro.cfg for read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to proceed 错误解释:

allegro.cfg文件找不到或allegro.cfg文件不能打开,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有可能每台电脑上安装Allegro的的位置不一样,allegro.cfg文件找不到是理所当然的。

处理办法:

点生成netlist,点setup,修改路径为capture\allegro.cfg所在路径,把allegro.cfg文件的位置选择你现在安装目录的文件位置。

2. Spawning... "C:\Cadence\PSD_15.1\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F:\gcht\CC2430\Projects\mysch.dsn" -n

"C:\CADENCE\PSD_15.1\TOOLS\PROJECTS" -c

"C:\Cadence\PSD_15.1\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CC2430_DEMO"

#1 Error [ALG0012] Property "PCB Footprint" missing from instance U3: SCHEMATIC1, PAGE1 (2.00, 2.10).

#2 Error [ALG0012] Property "PCB Footprint" missing from instance C2: SCHEMATIC1, PAGE1 (2.30, 0.30).

#17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错误解释:

Error [ALG0012] Property "PCB Footprint" missing from part <Part Reference>: <Schematic> , <Page> (<LocationX> , <LocationY)>

A PCB Footprint (JEDEC_TYPE in Allegro) is required for all parts in Allegro. Therefore all parts without this property are listed before aborting the netlisting. You can add the PCB Footprint property by selecting the part listed, then choosing Edit Properties from the pop-up menu and placing a value, such as dip14_3, on the part.

在Allegro中,每个器件都需要一个PCB封装。所以在取消列出网表之前,软件会列出所有没有此项的器件。你可以选择列出的器件添加PCB封装,然后选择Edit Properties来编辑器件的值。

处理办法:

在导出Netlist 之前,只需要保证每个器件都是有封装的,且器件PCB Footprint值与对应的.dra封装文件名一致。

3. [DRC0011] Reference is invalid for this part

The reference for the part is invalid. For example, this occurs when a part reference like U?A has not been updated. Update the part reference。

Reference项不可随意修改。

4.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Check device file.

原因:原理图中的晶振给了两个管脚,而其封装却是四个管脚。 原理图与PCB封装对应原则:

除了PCB Footprint的名字要写对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原理图元件的管脚数目一定要和封装的管脚数目必须一样。这里说的管脚,包括了原理图中可能没有现实的Power Pins,不包括封装中的machanical pins;另外,原理图和封装的对应关系是依靠pin number来建立的,所以两者的相应的pin number一定要一样,而pin number是不是数字并没有关系。

5. ERROR(SPMHNI-191): Device/Symbol check error detected.

WARNING(SPMHNI-337): Unable to load symbol 'HDR1X2' for device

'B2S_HDR1X2_B2S':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57S40DP.

due to ERROR(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THS79X59X45X4X15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原因:花焊盘Flash没有创建.fsm的symbol文件,或是该文件保存路径与.psm文件不一致。

二、Allegro导入netlist的时候报错can not find symbol:

出现Netrev succeeded即可,说明已没有error了,可以直接打开自动生成的.brd文件了。但此时Updating Allegro PCB Editor Board仍然会有红叉,貌似还有问题。果然,在QuickPlace的时候,有一些器件的Footprint无法Place,提示的错误原因是can not find symbol,不知所云。

有一种可能就是Allegro工作区的面积不够大,而QuickPlace放置的Footprint都位于Outline范围之外,因而如果工作区面积设置的不够大的话,会导致有一些器件的Footprint无法Place。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元件原理图中的引脚数目与Footprint中的引脚数目不一致。这是也会出现Netrev succeeded,同时有警告,但是同样会导致这些器件的Footprint无法Place。

第三种可能: 在导入Netlist时会产生如下警告: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337):Unab;即找不到PAD文件;第四种可能:.dra封装文件有DRC错误;

WARNING(SPMHNI-337): Unable to load symbol '8P4R_0402_CN_42' for device 'RESARR_IS_4/SM_8P4R_0402_CN_4_1':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8P4R-0402_CN-42_BIGPAD.

即找不到PAD文件。如果本身就没有PAD文件,则按照Datasheet上面引脚大小自己画一个;若有PAD文件,则应设置好路径:在PCB Editor中Setup→User Preferences→Design_paths,设置padpath和psmpath;若对PAD文件进行过修改(包括重命名),则应在PCB Editor中Tools→Padstack,Replace或Refresh。

第四种可能:.dra封装文件有DRC错误。此时在生成网表时,在Capture的Session Log中只会有Warning而无Error,但QuickPlace仍无法放置该Footprint。如何修改DRC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Capture生成netlist的时候报错:;1.Unabletoopenc:\Cadence;allegro.cfg文件找不到或allegro;处理 ...

在Allegro导入网表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错误问题,如下:

------ Oversights/Warnings/Errors ------

#1   ERROR(SPMHNI-235): Error detected saving design.

ERROR(SPMHNI-234): Cannot write drawing, '#Taaaaaa01496.tmp' out to the directory: 'VOIDs are not allowed in the parent SHAPE.'.

#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其中,'#Taaaaaa01496.tmp'不一定就是这个文件名字,也可能是其他的(貌似是随机产生的名字)。

碰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可以尝试如下过程进行解决:

1、在导入网表之前,在Allegro中先进行如下操作:

点击Database Check,然后出现如下窗口:

勾上Update all DRC,然后Check(第一次Check时可能会弹出Log窗口显示一些错误,不用理会,第二次Check就没有了),完成后Close。

2、完成以上操作后,再重新导入网表,就不会出现之前的那种错误了。

通常,这种错误容易出现在多人设计的过程中,在其他人的软件中操作没有问题,但是由于软件设置、操作等的不同,到了自己的软件中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需要更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