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导入元件库时,出现下图问题提示,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04):
如题:各位大神,帮忙解决,本人刚接触AD!!!

网友A:
AD9.4太多问题了,用AD13.3.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9.4太多问题了,用AD13.3.4吧!

ad13.4能兼容ad9吗?会不会版本问题,不能打开文件,或者封装库不能转化?

网友:
Bug,AD版本是上下兼容的!

楼主:
安装了ad13后,导入ad9的原理图和PCB图,然后出现下图上的问题,新增隐藏的网络vdd,以前没有这一个网络,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了ad13后,导入ad9的原理图和PCB图,然后出现下图上的问题,新增隐藏的网络vdd,以前没有这一个网络, ...

有些问题可以直接忽略,有些原理图封装脚位定义属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问题可以直接忽略,有些原理图封装脚位定义属性问题

PCB上新增了网络,跟原理图上不同,如果有很多不同的电源,可能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发现,很容易导致错误。

网友C:
用AD9的时候如果原理图或者封装库中使用中文会经常出现上述软件报错,中文越多出现报错频率越高。后来用AD14就好了,用中文不会有这样的软件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D9的时候如果原理图或者封装库中使用中文会经常出现上述软件报错,中文越多出现报错频率越高。后来用AD1 ...

就是之前用AD9出现软件报错,然后新装AD13之后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是版本之间转换出现问题?

网友:
    高版本打开低版本文件不会出现转换问题,主要还是看看自建的元件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之前用AD9出现软件报错,然后新装AD13之后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是版本之间转换出现问题?

我用AD9和AD14打开同一个板子不会出现软件版本转换问题。  与protel互相转换会有软件间的问题。

楼主(2015-07-30):
    问题解决,是注册表被改动了,删掉所有关于library的注册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