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PI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04):
按照文档操作至下图

自己操作无文件,如下图
怎么回事,我还怎么办?

网友:
那个example.s4p不是文件吗?

楼主:
显示文件不匹配,求高手指点,那些文件是自己建模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文件不匹配,求高手指点,那些文件是自己建模的吗?

你需要的是电容模型。可以自己建模,但是大多数是由原厂给到。你操作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库路径的问题

楼主:
电容模型自己建过了,我也觉得可能是库路径的问题,库文件添加成功了,但是库文件是.qpl文件不是。s2p文件,下图

现在卡在这里进行不下去了,求助。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应该要先选择电容编号,比如C1,然后再给这个电容assign模型,见下图

楼主:
PADS9.5自带的,我先试试看。

楼主:
下图所示没有那么多文件供选择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没有建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