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错误桌面处理

楼主(2015-06-04):
    元器件放置不了,

网友:
PIN数量不符!

网友A:
    PCB封装的管脚数目与原理图给出的不一致,多了几个管脚。
推荐到学堂学习论坛公益培训第三期的课程。
https://www.eda365.com:5280/course/1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封装的管脚数目与原理图给出的不一致,多了几个管脚。
    推荐到学堂学习论坛公益培训第三期的课程。
htt ...

    我知道管脚不对,多的两个是定位柱,怎么处理?能找到封装就是不能放置?

网友:
    原理图加管脚,或者PCB封装把多余管脚用机械pin的方式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