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的S2P文件怎么制作

楼主(2015-06-05):
在线急等请问一个结构物料,datasheet中没有S参数,怎么生成ADS中的S2P文件,手上有网络分析仪

楼主:
这个结构物料时F头的端子,厂家的规格书没有S参数的信息

网友A:
测试完后,export touchstone file

楼主:
你们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网络分析仪,我们的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随便哪个品牌都会有这个功能,只是菜单略微不同而已
有的是save s*p file
找file下的子菜单去选择

网友B:
你的物料是两个端口的吧?把这两个端口接在网分上测下,然后导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物料是两个端口的吧?把这两个端口接在网分上测下,然后导出即可

网络分析仪不支持这个功能,后面我发现S2P文件支持用阻抗表达式,http://wenku.baidu.com/link?url=7OlZ5MgGFVSY_D8B7H-AiNbdFo3i92_nvcHPi7C0QaOOKvjSzmfLMIK0alozonf6IkZqDKrxcwGkfWZXhCFcPv9ZiO8YjJlxKStg4ZfQZki

网友C(2015-11-17):
引用 网友A:
测试完后,export touchstone file

借楼问一下大神
我在讲电感的S-param file 转换成等效电路模型的时候,怎么优化等效模型的元器件的参数,从而和提取的参数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一下大神
我在讲电感的S-param file 转换成等效电路模型的时候,怎么优化等效模型的元器件的参数 ...

我是这么做的,给你参考:
建立snp的端口网络分析结构
再建立等效模型的端口网络分析结构
加入optim控件
假设snp端口为1,2
等效电路端口为3,4
写等式
s13d=s11-s33
s24d=s22-s44
sd13=s12-s34
sd24=s21-s43

将s13d,s24d,sd13,sd24设置成mag值小于0.01或者更小就好

但是你要保证你的等效电路本身是有效的匹配结构,否则optim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做的,给你参考:
建立snp的端口网络分析结构
再建立等效模型的端口网络分析结构

多谢大神的指导!我来试一下,多谢!
by the way,本人刚开始摸索ADS,遇到一个难题如下:
ADSEMsetup之后 弹出的layout 仿真结果,然后在dftool中保存成 s-paramfile。
分为read/write两种?
我应该选择哪一种?
      假如是read 界面下的话,我发现input file里面可供选择的只有***.ds以及***_a.ds两种格式的文件
然后,dataset里如何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做的,给你参考:
建立snp的端口网络分析结构
再建立等效模型的端口网络分析结构

我打算采用2pi结构的等效模型来进行等效,那么等效模型中的个passive器件的参数值是不是要设置到其等效值的附件,然后设置一个变量范围,类似于扫描变量来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