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LCD闪烁(抖动),求助。

楼主(2015-06-05):
7寸LCD RGB24线显示屏,在纯白色背景界面下,正面看正常,
侧面有角度看的话,LCD闪烁(抖动),手触摸PCB任何焊点,LCD都不闪烁了,
困扰好长时间了,谁有相似经验,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PCB线路走线,排线等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PCB线路走线,排线等有干扰

具体点,,什么干扰?检查不出来了..

网友B:
在LCD-CLK并个10PF级电容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点,,什么干扰?检查不出来了..

哥 你的PCB我们怎么具体  要不你把PCB  图纸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 你的PCB我们怎么具体  要不你把PCB  图纸传上来

好的,,上传了,,哥们帮看下!要不有Q吗?联系方便!

Aifro WaterEco ICC-818M.r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CD-CLK并个10PF级电容看看吧,

是CLK与GND之间并吗?并了10PF,没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上传了,,哥们帮看下!要不有Q吗?联系方便!

原本想看的,结果是AD的。有图纸贴个PDF过来看看。1 检查一下各电源的值,报上来,AVDD,VGL,VGH,VCOM
2 尝试把VCOM的电压调小一点。

网友:
你查一下屏供电稳不稳定,屏供电的线可以加宽

楼主:
背光:9.66V,
AVDD:9.05V
VGL:-6.28V
VGH:17.19V
VCOM:3.61V
中华的7寸屏,50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本想看的,结果是AD的。有图纸贴个PDF过来看看。1 检查一下各电源的值,报上来,AVDD,VGL,VGH,VCOM
2  ...

我感觉还是PCB布线的问题,可惜一个是产品体积问题,一个是布线水平问题,总结不出来哪块干扰。

网友:
AVDD有些低吧。另外升压电路贴出来;看看背光电压波形稳不稳。再不行软件调参数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还是PCB布线的问题,可惜一个是产品体积问题,一个是布线水平问题,总结不出来哪块干扰。

只能猜测,AVDD确实有点低,你看规格书里面有典型值介绍。
VCOM调小,亮度会下降,你看下还有没有抖动。
这个layout应该很简单的,走通就行了。我一7寸的手持设备,下个星期板子贴出来,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你说的这个情况。

网友:
应该是 屏来料有问题,我以前做平析时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上传了,,哥们帮看下!要不有Q吗?联系方便!

个人观点:首先你拿个你们认为屏显示正常的对比下你VGL  VGH  VCOM 以及电源等, 这些是最基本的参数  ,然后调试下时钟电阻或者调试加个电容(楼上所说)或者可以尝试上拉下拉, 还有你的PCB时钟没有包地,怎么可以跟VGH走一起,干扰很大 ,可以尝试割断飞根线过去, 或者叫软件调试时钟

网友:
有测试波形吗?直接看波形最好了

网友:
背光怎麼做的?有原理圖嗎?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把时钟串接电阻换成0R试试

网友D:
LOGO 感觉好屌

网友E:
以前有遇到过白色背景下屏有抖动现象,当时是把CLK稍微加大了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猜测,AVDD确实有点低,你看规格书里面有典型值介绍。
VCOM调小,亮度会下降,你看下还有没有抖动。 ...

没有规格书,跟供应商要也没弄到,用的是中华的CTP.  AVDD应该是 多少值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有遇到过白色背景下屏有抖动现象,当时是把CLK稍微加大了一点就行了

加大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GO 感觉好屌

我也觉得挺屌..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规格书,跟供应商要也没弄到,用的是中华的CTP.  AVDD应该是 多少值合适?

你调到10V看看

网友:
以前接触过的屏幕抖动 是时钟信号的问题

网友F:
你的图是AD画的,我用PADS勉强看了下。主要问题是:
1.AVDD走线太差+元件布局太烂
2.VCOM电压你居然直接在AVDD上面通过两电阻分压得来
3.VOM走线还来了2个过孔。

LCD对VCOM电压及其敏感,对AVDD,VGH,VGL电压有一定的容忍度。你现在本来AVDD就不稳定,滤波电容还扯老远,分压的VCOM电压及不稳定。建议改下VCOM电路,我给你一个电路吧,原理我就不讲了,自己调一下上面的分压电阻。再把AVDD电路好好梳理一下。VOM走线尽量避免过孔。
这样再不行我给你喊锅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图是AD画的,我用PADS勉强看了下。主要问题是:
1.AVDD走线太差+元件布局太烂
2.VCOM电压你居然直接 ...

多谢!!

网友:
侧面看抖动个人感觉还是可能和时钟有关,拿示波器挨个引脚看波形吧,不排除示波器挂上去就不会再抖的可能